探秘双色指示灯变色之谜

楼主(2019-08-16):
      前面发帖折腾一个18650充电器,遇到一个充电转灯的问题,当时是百思不解,甚至和坛友“坐而论道”(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189&extra=),但是都没有最终定论,因为手头都没有这种双色指示灯,都没有实测验证。今天在测试一个充电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635&page=1&extra=#pid1365012),偶遇了一颗双色指示灯,哈,众里寻她千百度,得来全不费工夫,来,再折腾一下,看能不能把双色指示灯变色之主谜揭开。
       搭建了一个简单的测试平台:

        看到两台OW18B吗?如果说泡坛有些什么实质的福利,就是这些镇坛神器了,这也是我向往数码王国的明证。图片太小,可能大家看不清,简单介绍下,左表用来测指示灯的电压、电流,右表监测充电器输出电压。图中尚未通电,左表串接在指示灯电路中,处于测指示灯电流状态。

       现是上电,电起子待机的状态,指示灯为绿色,右表充电器输出电压是精准的28V,左表是指示灯电流,方向是从电路板流向指示灯红色线,再从指示灯黑色线流回电路板,没毛病:

现在是电起子转动的状态,电起子开关按下,指示灯变红,电起子用电势必拉低充电器输出,充电器相当于充电状态(但是这种恒流稳压充电器的稳压效果真不错,电压居然不怎么掉),所以指示灯变红,也没毛病。有毛病的是,注意到了吗?左表的电流方向发生了改变,变成负值了:

动图看得更清楚:

测量电压也是这种情况:当电起子没按下时,指示灯端电压为正常极性的2伏:

当电起子按下后,电压极性马上发生改变:

谜底似乎揭到此了,但是,把指示灯一脚焊开,测指示灯的开路电压,却有惊人发现,端电压高达26伏:

当然,电起子工作与否,指示灯的开路电压极性依然是相反的:

谜底原来在这里,这种双色指示灯变色的原因不是电压大小而是电压极性发生改变,电压电流值的大小不是决定因素(可以见到极性相反的两股电流绝对值几乎相同)。虽然,这种双脚的双色指示灯和前帖讨论的三脚指示灯不尽相同,但是却给了我们一个启发,亮起状态会因电压大小(三脚那种,因为有一个公共脚,所以电压级性不变)或极性不同(象本例双脚这种,应该就是两个极性相反的发光PN结合体)而变色,当变色时,前一种颜色不被激活,所以才能这么纯色。而如果我们用分立件并成一个双色指示灯,因为两盏灯是独立的,所以总是存在同时不同程度发光的情况,所以双色一体指示灯是有它存在的道理的。另外,从后面测量的指示灯开路电路虚高说明,指示灯的激活条件真不是电压大小,而是电流大小,如果电源不能供一定的电流,再高的电压也不能点亮它。再请大神(@jsycwnw )“坐而论道”。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为了获得高一点对比度的拍摄效果,这样做好“摄影棚”(挡住窗外的光线)。

再次说明,只要用心,就算真理离你再远,也会渐行渐近,下一次,遇到三脚指示灯,就是最靠近真理的地方了。你愿意等我吗?

网友A:
要分析原理,你要把图纸画出来。
再说了,你一个臭男人谁等你?

网友B:
管芯阴阳极反向并联?
管芯衬底一般是阴极,那灯珠的支架结构会比较特殊,LZ用显微镜看下噻

网友C:
哈哈,二表哥啊,我说论坛里的表怎么都没了,你到底换了几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分析原理,你要把图纸画出来。
再说了,你一个臭男人谁等你?

仅就伴随着指示灯变色而发生的电压电流极性变化,不足以说明问题了吗?这与外电路是什么形式关系不大了吧。充电器已经回装了,下次拆修再说吧。没有电路图你也加分给我,而且还一加就是满分,可见你这加的还是人情分。好,我会努力的,让你发自内心的加分给我。 上一篇你去看了吗?再说了,臭男人怎么就没人等,等我一起玩电子呀,你以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芯阴阳极反向并联?
管芯衬底一般是阴极,那灯珠的支架结构会比较特殊,LZ用显微镜看下噻 ...

已回装了,别又把唯一的一颗指示灯玩没了。再说了,我那个显微镜其实是一个生物显微镜,不适合看这些,小大人没收了,等我缓口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二表哥啊,我说论坛里的表怎么都没了,你到底换了几块?

对灯发誓,就两块,而且第一块好好象蓝牙不 行了,还没时间细查呢。

网友:
这么高的驱动电压?

网友D:
双向发光二极管

网友E:
将俩不同颜色的二发光管芯反向串联,再分别在它们两端和二极管相反的方向并两个普通二极管就能实现了,正负极性不同,发光颜色不同。电压高无所谓,恒流或者限流就行了,如果只是极性相反电压固定反而不行,因为不同颜色的二极管点亮电压不同。其实我上面说的电路如果把发光管看作普通二极管的话就是一个把正负输出短路的全桥电路。然后两个交流端就是正反电压的输入端。楼主那个二极管相当于是把四个PN结通过一定组合封装在一个LED里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将俩不同颜色的二发光管芯反向串联,再分别在它们两端和二极管相反的方向并两个普通二极管就能实现了,正负 ...

挺简单的问题,你越说越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挺简单的问题,你越说越复杂。。。。。。

应该类似DB3吧,请温总出来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将俩不同颜色的二发光管芯反向串联,再分别在它们两端和二极管相反的方向并两个普通二极管就能实现了,正负 ...

不是类似全桥,应该类似双向二极管吧,你有实物吗?测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向发光二极管

是的,这种双向的比那种三脚的好,因为是根据电压(电流)方向变色的,两种颜色是二选一的,颜色很纯。而那种三脚的是根据电压(电流)大小变色的,存在变色不彻底的混色现象。

网友G:
记得前几年看到一份资料,说变色二极管是依靠电源的正负极性的改变而实现的,楼主的实验证实了这个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记得前几年看到一份资料,说变色二极管是依靠电源的正负极性的改变而实现的,楼主的实验证实了这个说法。:s ...

也不全是,这种两脚的是,而那种三脚的还是根据电压大小(而不是方向)来变色的。请看我前一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全是,这种两脚的是,而那种三脚的还是根据电压大小(而不是方向)来变色的。请看我前一帖。 ...

嗯,说的有道理。因为改变正负极只能変两色,而三色就不能使用这种方法了。谢谢朋友提示!

网友:
就是两个LED反向并联的结构,我这里有纯绿色双向,红绿双向,红蓝双向的,做PN型通用工控板买的,另外光耦也有双向输入的,原理一样,不用分正负,串联一个电阻作为工控板信号输入很实用.客户要N型的要P型的都可以.

网友(2023-03-16):
引用 网友A:
要分析原理,你要把图纸画出来。
再说了,你一个臭男人谁等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这种双向的比那种三脚的好,因为是根据电压(电流)方向变色的,两种颜色是二选一的,颜色很纯。而 ...

以前用过一个手机电池座充充电器,双色LED在充满之前会逐渐变化颜色,以为是很高级的充电器,后来拆开一看发现是全分立元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