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点石成金:试问大电压小电流给电瓶充电有何不妥?

楼主(2019-08-16):
电瓶电压12v,太阳能电池空载24v到28v之间,太阳光弱,大约七瓦功率,电流小,直接接电瓶充电,接上去电压就降低至14v左右,这样大电压小电流充电是否可行?有没有必要再来个dcdc降压,,从效率考虑直接充电是否高一点
言归正传:汽车长期停放 怕电池耗尽 拟用太阳能电池板 给12v电池充电 于是问题来了 不想用降压模块 (效率低) 想用四块电池串联给汽车电瓶充电 串联浮电约28v 接上电瓶 约降压至13v左右
因为光线不是都非常强 电流约300ma 不超过500ma 这样直接不用降压模块 接电瓶会有问题吗?
目前我用3块太阳能电池 在冲汽车电瓶 串联浮电约19v  用了半年 没有觉得什么问题 车子停了十几天 电力还是很足 但是觉得3块 不够  想搞成4块 请大神们指点 不胜感激

网友:
不太懂,不过接上电池充电时的电压才是有效电压吧,对同一块电池,根本不存在大电压小电流和低电压大电流两种充电状态,因为电压低了电流不会大。

网友A:
就太阳能板这点功率不足以损坏电瓶,就像你标题说的大电压小电流本来这种说法不存在,但是是因为你的充电设备功率不足,导致电压急剧下降,电瓶的三段式充电分别是恒流-恒压-涓流。我想说的是:如果车辆没有漏电的情况下,车辆摆个把月是不会没电的,除非你加装了停车监控什么的,我的有时候一放就是一个月,没问题啊,用你说的这种方式给电瓶补电,我是担心太阳能板出问题,相当于强制过负荷使用

网友:
若不加充电模块长时间充电一定会造成电瓶过充影响电池寿命。

网友:
电不足的时候没问题,不知充满电后什么情况,很多低端太阳能产品都是太阳能板串二极管给电池充电,但电压高了对电池还是有损害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太阳能板这点功率不足以损坏电瓶,就像你标题说的大电压小电流本来这种说法不存在,但是是因为你的充电设 ...

什么叫强制过负荷

网友B:
不知道太阳能板的电压由什么决定,
挡上一块儿电压会不会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太阳能板的电压由什么决定,
挡上一块儿电压会不会变呢?

会改变,与太阳光强度有关

网友:
建议 安全第一,买个控制器省心很多

网友:
能超压,那为什么还要限制充电电压?
12V电瓶正常最高电压就14.5V,15V左右、不然车子发电机要求转速变大时电压不变?
楼上的想一想,如果电池已经接近饱和,按照楼主说的19V500ma,那晒一天6小时就有2.5AH冲到电瓶,岂不是过冲?多停几天,岂不是冲的更过?

网友:
我一停就二个月,也没充过电。

网友:
可以直接这样充电。这几百毫安的电流,相当于涓流充电,不会损坏电池。

网友C:
太阳能板的虚高电压被蓄电池拉至13V,也就不存在电压超高的问题了。这就有点像用镍镉电池的充电电筒、还有用蓄电池的充电电蚊拍。断开充电电池电压会非常高的,但接上电池,电压就会降至略高于充电电池。由于太阳能板提供的电流比较小,所以也不会对蓄电池造成多大问题。但要人工蓄电池防止过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叫强制过负荷

就像用一个小功率电源带一个大功率负荷,对于电源来说这个负荷就相当于是短路,然后电压就会急剧下降,开关电源的话会保护动作停止输出,你的太阳能板的功率很低,虽说电压高,但是接在电瓶上电瓶相当于一个巨大的电容,你本身电压就高出电瓶电压许多,他就相当于短路,然后电流达到最大电流,电压就急剧下降,为绝对的安全考虑你倒是可以用14左右的电压持续充电,但是只能是杯水车薪

网友:
这样电瓶容易过冲损坏

网友:
我也在闲鱼搞了三块新的共享单车板给车电瓶补电,单块太阳大时可以达到7v,两块串联,就是电流好小。

网友:
电流小没事,相当于恒流,注意防倒灌二极管一定要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板的虚高电压被蓄电池拉至13V,也就不存在电压超高的问题了。这就有点像用镍镉电池的充电电筒、还有 ...

你说的充电筒和电蚊拍又属于是阻容降压电路,要依靠负载来降压

楼主:
已经测试,没有问题,四个电池板,空载电压28v,接上充电 电压降为13.91v 电流0.25A 冲一天大约冲进1.2Ah  汽车电瓶是60AH,应该对电瓶没有什么损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测试,没有问题,四个电池板,空载电压28v,接上充电 电压降为13.91v 电流0.25A 冲一天大约冲进1.2Ah   ...

谢谢分享哈哈,实践出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