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奥睿科4口带独立供电的USB-HUB集线器拆解

楼主(2019-08-16):
10块钱包邮买了一个奥睿科带独立供电的USB HUB,配置的话,0.3M的短线,一个USB3.0,三个USB2.0

4个USB2.0的短线版我记得只要8块钱。而4个3.0接口的短线版将近要30块钱去了,外壳什么都一样
相比之下,我买的这款性价比还算高的

都说便宜无好货嘛,我这个HUB除了外壳的缝隙大,线材连接处很松,唯一的USB3.0的接口到手还不怎么好使,
有个时候插优盘说设备无法识别,有个时候又只有2.0的速度。

这次拆开补焊了一下针脚,加了一枚电容,OK了。
刚拆开其实不是这样的,很多助焊剂,补焊了我觉得可能有问题的USB针脚,
再洗板过后就好多了

板子上有这颗电容的焊盘位,但实的上面是没有电容的,
为了稳定,我还是加了一颗16V 220uF的电容,大小和丝印一致,
高度刚好与接口差不多。外壳不会干涉到

独立供电的microUSB接口

FE1.1

另外三个USB2.0的口是靠这枚的芯片分出来的

东芝这个U盘插在3.0接口上的读写速度。

黏上双面胶,贴在桌子底下

相当多扩充了两个USB2.0接口出来

网友A:
插上平板,不认,平板就一个U3口,换了绿联的好了!说明这个牌子还是垃圾

网友:
倒是真便宜~

网友B:
好像芯片跟网上的杂牌HUB有一拼,有的类似BGA引脚隐藏里面,和四边带引脚好点。

网友:
usb3.0部分是直连的,2.0部分是一拖四,这玩意理论上可以做成5口的,一个只支持usb3.0的接口,四个只支持usb2.0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平板,不认,平板就一个U3口,换了绿联的好了!说明这个牌子还是垃圾 ...

奥睿科的东西,碰到搞活动特别便宜的时候,还可以考虑一下。正常的价格的时候,同样的钱,买飚王或者优越者的会更好,起码比奥睿科的耐用一些。
绿联有些东西还是挺好的,比如转接线、插头什么的,像硬盘盒什么的就一般般。

网友:
这个品牌的东西最好不要碰,以前买了个这个品牌的硬盘盒,把我1TB的硬盘给搞坏了,这个品牌的东西再便宜我都不会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芯片跟网上的杂牌HUB有一拼,有的类似BGA引脚隐藏里面,和四边带引脚好点。 ...

一分钱一分货吧,这个差不多就是杂牌HUB的价格买的,到手就出问题,还得自己弄弄。
读卡器或者HUB上四边带引脚或者类似BGA的其实是QFN封装的芯片,主要是这类东西做BGA芯片划不来,用QFN的会便宜一些,体积也同样的小巧。你看到用了这种芯片的大多都是USB3.0的设备了,像2.0的一般都是这种非常成熟的TSOP芯片,价格起码要少三分之二以上。

网友:
创惟的主控就那样 估计只能用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