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ASUS w40c 板号X450CC,板层引起的键盘失灵处理修复

楼主(2019-08-16):
这个机子键盘有时出现失灵,有时会是功能键自动按着,有时你外接个键盘都无法用,用户自己更换过键盘,问题没有解决,键盘故障排除开了
这机子不是一开机就用不起键盘,是要用会儿机子后电脑发热了才出现按键失灵,算是个疑难杂症机子,经测量发现有两个按键对地阻值跟其它
按键有差异化,更换EC芯片 后也是同样问题,最后确定是板层有漏电引起的,还好只是两根线路,切断原本的线路,单独飞线去抬起的EC脚位上,
上图了

最后问题解决,测试 了半天了

网友A:
这电脑也就是碰见楼主才有救,到一般人(比如我这样的)手里,就是个啥也不能干看着闹心的废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脑也就是碰见楼主才有救,到一般人(比如我这样的)手里,就是个啥也不能干看着闹心的废品啊。 ...

恩,修主板嘛就是我们专业 的搞,你们也只有找修理的地方弄

网友B:
我前不久才遇到过  联想笔记本 1QAZ这一排有时有反映,有时无反映,换了键盘也是这样,没办法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不久才遇到过  联想笔记本 1QAZ这一排有时有反映,有时无反映,换了键盘也是这样,没办法弄了。 ...

第一时间要检查插接位置的地方,找到图纸20多个接口到EC位置的连线一根根用万用表打,看是不是通的

网友C:
卧槽pcb漏电都能测出来,这是维修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卧槽pcb漏电都能测出来,这是维修高人。

PCB出现漏电,断线这些么经常遇到 了嘛,没什么稀奇了

网友D:
楼主真是高手!膜拜一下~
我的外星人13R3有一个按键坏了,是数字键7,其余键都好用
在BIOS里面,这个键就一直失灵。前两天我换了键盘,无效。
请问是不是也是EC出问题了?现在我用键盘映射工具,把F7键映射到7键来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是高手!膜拜一下~
我的外星人13R3有一个按键坏了,是数字键7,其余键都好用
在BIOS里面,这个键就一 ...

这个就要拆板,测量接口到KBC芯片之前的每一根线路了,如果已经更换键盘了问题一模一样,说明多半问题是在主板上了

网友(2021-05-22):
能帮我修FL5800L主板吗,里面烧糊的味道,我加你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