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解三木碎纸机 并且尝试维修(SunWood ST9290)

楼主(2019-08-16):
办公室的一个碎纸机 忽然工作不正常了,故障现象是指碎一点点,然后就自动停止。反转一直有效。

这是个三木的碎纸机 尝试着拆开看看

其实还是很简单的,分为电路个电机两部分,一个微动开关保护,设计的比较人性化

然后电路部分

然后我感觉可能是光线传感器坏了,其他也没别的玩意,淘宝定了个 等到手换了试试

问问大神,如果不用这个传感器,怎么短接让碎纸机工作啊,然后这个传感器怎么测量啊,找了好多资料都没有测量办法。

楼主:
这个新版不会编辑啊,图片好乱

网友:
头一次见到双层切片,仔细看带一些细齿。大多数是粗锯齿单层实心切片,类似一些工业上的粉碎机。

网友:
感觉不像是光敏二极管的问题

网友:
欧姆档测量正反向电阻试试。

楼主(2019-12-26):
换了光敏管 没有效果 最终解决方案 某宝买了一个主板总成,换上去 搞定了

网友(2020-03-26):
我的碎纸机也是这个问题,不知是哪个元件坏了。

网友(2020-05-11):
放纸进去开机可以工作,也可以正反转,无纸后待机状态放纸不工作

楼主:
跟踪一下最新情况 某宝买了个电路板 全部换掉,完美修复。电路板不知道怎么修了啊

网友(2022-04-09):
刚看到.我的s19也是这个故障.他妈的

网友(2022-05-15):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2022-06-25):
我的电源进线处的保险丝开路了,不知哪里有配?

网友:
我修过一台是 电机烧了,换了台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