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终于有了我的第一个TLC的U盘

楼主(2019-08-16):
原来存了视频,在亲戚电视上插着,也就几个月吧,后来发现不能读取了,在电脑还能播放,但视频画面出现了N多误码,显然数据已损坏,
但在电视上插着应该是一天最少一通电呀,居然数据也能损坏

网友A:
不是通电问题。应该是因为每天开关,在读取数据时关电视之类的,导致数据损坏甚至固件出错

网友:
现在TLC很少见了 要是QLC还是可以展示一下的

网友B:
U盘主控不会刷新数据,而且U盘一直通电工作发热也加快闪存漏电,2D TLC存电荷量本身也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通电问题。应该是因为每天开关,在读取数据时关电视之类的,导致数据损坏甚至固件出错 ...

读取数据时都是读啊,并没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U盘主控不会刷新数据,而且U盘一直通电工作发热也加快闪存漏电,2D TLC存电荷量本身也少 ...

看你说的,2D TLC存电荷量本身也少,3d多吗,为什么多

楼主:
昨天重新量产,芯邦2099A,东芝颗粒,速度优先,只量产出了3G多,写入MP3歌曲,再对歌曲进行音量标准化操作,完成后发现一首歌曲不能读取了

网友:
现在都是QLC的U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你说的,2D TLC存电荷量本身也少,3d多吗,为什么多

3D工艺,32L的是40nm,64L是19nm;同样工艺节点,3D工艺栅极是圆柱形的外壁,2D是平面,有资料说同样工艺节点,3D工艺的电荷量是2D的3倍;我自己做的U盘,15nm MLC写入数据之后隔一段时间后再校验掉速情况比64L 3D TLC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工艺,32L的是40nm,64L是19nm;同样工艺节点,3D工艺栅极是圆柱形的外壁,2D是平面,有资料说同样工艺 ...

圆柱形,晶片会变厚吧,,,读掉速?倒是头一回说过,

网友:
做了一个128G的tlc U盘 然后就插到迅雷母鸡上,下下电影,有时候高清蓝光一个20G  下完了 拔下来 拷贝到电脑上,然后插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重新量产,芯邦2099A,东芝颗粒,速度优先,只量产出了3G多,写入MP3歌曲,再对歌曲进行音量标准化操作 ...

量产后,还出现读取错误。。。不好弄

网友(2019-09-25):
经过实践,u盘插在电视上,容易出问题,我的一个u盘已经报废了,经验之谈,不知道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柱形,晶片会变厚吧,,,读掉速?倒是头一回说过,

海力士的TLC黑片断电存方都有掉速问题啊,还有,我有一个必恩威是TLC正片,放置后一段时间后都有掉速问题

网友:
另我手头有两个QLC的U盘了,全是镁光的128G ,一个是雷克沙,一个是西瓜盘换货 ,写 10几M/读200多M。决定存放半年看看校验数据会不会出错

网友C:
论坛买的便宜tlcU盘,原本32g只能量产出一半可用,超过一半校验通不过,量产一次4个小时以上凑合用了

楼主(2020-02-22):
引用 网友C:
论坛买的便宜tlcU盘,原本32g只能量产出一半可用,超过一半校验通不过,量产一次4个小时以上凑合用了 ...

你这是拆机颗粒做的吧,拆机的SLC还可以,TLC哪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拆机颗粒做的吧,拆机的SLC还可以,TLC哪行呢

拆什么机啊,那种U盘都是塑料的卡片的U盘,根本看不见主控和芯片

网友D:
我的黑胶tlc用了三年,寿终正寝了。这个应该是真实的寿命。

楼主(2020-03-26):
引用 网友D:
我的黑胶tlc用了三年,寿终正寝了。这个应该是真实的寿命。

三年,大致算算你写入用了多少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