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需要多大电源,是不是电源问题哦

楼主(2019-08-16):
原来是605显卡,

换了个750ti无外接电源口的,开机黑屏。不知道是电源功率不够。

现在是用这个180W的电源,不知道是主板不兼容还是电源功率不够。

楼主:
进不了BIOS,还黑屏死机

网友A:
显卡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B:
应该是电源问题,不要加独立显卡.电脑电源功率只看+12V的,其他电压的功率可以忽略.你这电源+12V功率只有12V*10A=120W.你的电脑要用到12V的有CPU, 显卡, 主板,已经超过这个功率了.搞不好会电源先坏然后带着你其他配件一起坏.这种小电源不要加独显.

网友:
atx电源有个转换效率的,标180W输出绝对没有180W,现在300W的航嘉,长城也就20块钱。你不会穷得20块钱都没有吧。

网友:
能开机已经不容易了这电源够精简了

网友C:
试试605和集显,如果都没问题,换个大功率电源试试,

还不行,那就是有冲突,或者750有问题,

你在其它电脑试过750吗,

网友D:
说多了也 是计算猜测,简单点换个大电源测试一下最省事。

网友:
把显示器接口插核显上试下

网友:
买个功率大点的,又不是标称多少W就用多少W,太小了损坏了别的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E:
12V 10A根本带不动这套配置 不要想太多

网友:
换电源吧,我用750TI都上的350W电源。预留大一点,180W只适合集显使用。电脑城买个2手品牌的300W也就30块左右。

楼主:
引用 楼主:
进不了BIOS,还黑屏死机

是的,就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卡问题?换一个试试

显卡没问题,在其他电脑上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源问题,不要加独立显卡.电脑电源功率只看+12V的,其他电压的功率可以忽略.你这电源+12V功率只有12V* ...

不加这个独立显卡就正常了,或者是在BIOS里面设置成IGD模式用集显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605和集显,如果都没问题,换个大功率电源试试,

还不行,那就是有冲突,或者750有问题,

605和集显都没问题,买了个230W的。就怕主板不支持就麻烦了

这个750ti无外接电源插口,2G的杂牌刀卡。是好的,在其他机子上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多了也 是计算猜测,简单点换个大电源测试一下最省事。

是简单点,就怕花了40块钱买个SFX小电源不是这个问题。品牌电脑的主板不好说是不是兼容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多了也 是计算猜测,简单点换个大电源测试一下最省事。

身边没有多余的电脑电源了,就怕买了还是这样,是个MS 7680的H61品牌机主板,怕是主板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V 10A根本带不动这套配置 不要想太多

真的是电源问题啊?多谢,我也百度网上说是要留出个100W,现在鲁大师测的是141W,想必换成230W的SFX电源看下,下单了花了40块钱

楼主:
就是这个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