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BCM20771蓝牙音频

楼主(2019-08-16):
查了这个音频,支持立体声,但是不知道如何接,网上也没有找到典型的电路图,请高手指点迷津。
一个声道有标注,另一声道接哪里?
电池接哪里?
另外这个音频音质如何?

网友A:
这货应该是单声道的。。。。芯片支持立体声,但是引出的只有单声道。不知道蓝色圈里面是是什么,应该是电源。。。也有可能是另一声道,看原件排列和接法跟红圈内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货应该是单声道的。。。。芯片支持立体声,但是引出的只有单声道。不知道蓝色圈里面是是什么,应该是电源 ...

充电口的中间两个引脚是r声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充电口的中间两个引脚是r声道

不见得,我觉得是TTL的RX和TX。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应该是单声道的。。。。芯片支持立体声,但是引出的只有单声道。不知道蓝色圈里面是是什么,应该是电源 ...

蓝圈是电源吧,不然电源在哪?蓝圈上面那个电容边上的是什么?

网友:
BCM好像是博通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见得,我觉得是TTL的RX和TX。

音量+ -是共地接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圈是电源吧,不然电源在哪?蓝圈上面那个电容边上的是什么?

我觉得电源是不是在哪个miniUSB接口旁边的那个大贴片电容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音量+ -是共地接法吗?

可能是共地,也可能是串电阻接VCC。。。意思是,可能是低电平也可能是高电平。。。这个看怎么设计了。。

网友A:
等会????这个是手机蓝牙耳机的电路板?

网友C:
不是标的明白了吗?蓝的也是扬声器+-b电池,+-s扬声器mic+,vol+-

网友:
miniUSB插上电源线万用表量电压找一下电源,看图上你这个好像是单声道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会????这个是手机蓝牙耳机的电路板?

是蓝牙耳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标的明白了吗?蓝的也是扬声器

那电源接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标的明白了吗?蓝的也是扬声器+-b电池,+-s扬声器mic+,vol+-

哦,那个是+B-,我愣是看成了一个符号

网友A:
个人猜测,因为这个是手机蓝牙耳机,考虑到应该算是单声道无疑了。(芯片支持立体声,只是未引出)红圈内接32欧姆耳机喇叭,蓝圈内标注“S+ -”可能是接听/挂机按键,标注“VOL + -"无疑是音量增减按键,有可能是低电平有效,也可能是高电平有效,靠近miniUSB口的那个大贴片电容的那两个焊点,应该是电源+ -,应该是3.7V。标注R T 5这三个点应该是TTL的RX TX和充电5V。。。。。这些只是个人发表评论。可能有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个人猜测,因为这个是手机蓝牙耳机,考虑到应该算是单声道无疑了。(芯片支持立体声,只是未引出)红圈内 ...

蓝色也是SPK,因为没地方印PK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蓝色也是SPK,因为没地方印PK了。

不要用肯定的语气,S也是按键的开关的标注。它标+ -,如果-接地那么S+,VOL+  VOL-,共地接法。那么3按键4线接法就成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肯定的语气,S也是按键的开关的标注。它标+ -,如果-接地那么S+,VOL+  VOL-,共地接法。那么3按键 ...

spk和vol中间那个你觉得是什么?m什么的看不清

网友:
引用 楼主:
spk和vol中间那个你觉得是什么?m什么的看不清

也不排除他说的S是喇叭,如果能够把那个25系列8脚芯片旁边的电路拍张高清的图片分析下就好了。如果S是喇叭,那么正中间那个m的焊点,极可能是接听挂机按键了。。。仔细看了下,标的是MFB。那是配对模式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