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 跑rdt的问题

楼主(2019-08-16):
已解决......

网友A:
第一次选1,第二次选2、不要选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选1,第二次选2、不要选3

3感觉与2意思差不多,请问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3感觉与2意思差不多,请问有什么区别?

2是参考所有标记(包含出厂坏块,新增坏块)
3是只参考RDT标记,这个RDT标记排除原厂坏块的,也就是原厂坏块不算在内,而且如果选中这个以后首次量产失败会丢失RDT坏块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是参考所有标记(包含出厂坏块,新增坏块)
3是只参考RDT标记,这个RDT标记排除原厂坏块的,也就是原厂 ...

非常感谢,

请问跑RDT,接充电器。跑完后,上机出现上图这种情况。
是时间不够过早拨充电器还是坏块太多了跑不了?
这块盘的闪存是应该是黑片PF29F32B2ALCMG2(L06B_B0KB),不跑RDT直接开卡,能顺利开出来。

网友:
已解决最好也保留你的问题,要不然别人遇到同样的问题还要再问一遍。

网友(2020-04-11):
解决了就删了?你还是个人?

网友(2021-03-05):
这个坑啊,解决了就删除胃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是参考所有标记(包含出厂坏块,新增坏块)
3是只参考RDT标记,这个RDT标记排除原厂坏块的,也就是原厂 ...

请问下:
我是不是可以
第一次选1,开RDT
插电完了,第二次选3,参考RDT项,因为RDT也都挑完了原厂跟新增坏块
日後,都用选2,直接参考以前的所有坏块。

网友:
我靠,解决了就删帖

网友:
真TMD不厚道,解决了问题,就删贴了

网友(2023-07-24):
太自私,不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