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论坛里推荐的7.9包邮的双光源手电(电路图已跑出)

楼主(2019-08-16):
看介绍,是直充的  不需要拿电池。就直接下单了。到了之后发现开关是循环的    最亮---爆闪----侧光-----关闭    。要想关掉,必须一个循环。于是就想拆开看看,能不能改一下。拆开看了之后,最关键的调光ic 没有丝印。  哈哈。上些图,希望高手指教。

电路图已跑出,请大神赐教!

网友A:
这个循环关闭真的够傻的,特别是中间还有爆闪

网友B:
一般的开关一次一个步骤的还好,不是需要的运行方式就再按一次,但关每次都可以关的

网友C:
以前买的两个18650手电,都这毛病,还是大号能调光的,

一个在吃灰,一个用的少,也就那样了,

网友D:
这个手电用的是14500锂电池,比较小巧,随身带也方便,亮度也够用。至于要一个循环才能关机,我认为对使用影响不大。我比较欣赏的一点是它的电池是内置并且是焊接的,USB线直接充电,免去了另配充电器的麻烦。比起那些可拆卸的锂电手电筒也说最大的好处是光不会因为电池接触不良而一闪一闪忽明忽暗了。我买了好几个,价钱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循环关闭真的够傻的,特别是中间还有爆闪

相当傻,想关机,就得按好几下,每个档位都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开关一次一个步骤的还好,不是需要的运行方式就再按一次,但关每次都可以关的 ...

正常切换档位是中间带关闭的   这个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买的两个18650手电,都这毛病,还是大号能调光的,

一个在吃灰,一个用的少,也就那样了, ...

这样用起来就非常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手电用的是14500锂电池,比较小巧,随身带也方便,亮度也够用。至于要一个循环才能关机,我认为对使用 ...

我也是看它是锂电,直充,不卸电池才买的。不过这个档位太坑爹了。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手电用的是14500锂电池,比较小巧,随身带也方便,亮度也够用。至于要一个循环才能关机,我认为对使用 ...

其实现在的手机不可更换电池,可以避免被换成非原装电池,利于超薄等。品牌充电宝也是不可更换电池。楼主说的改档位,我估计不行,因为固定程序的专用芯片,没有单片机的可写入存储器。

网友E:
请问LZ这个手电容易拆吗?
当时问了客服,说是根本拆不开,想到今后不能改装和修理,就忍住没买。

网友F:
没加什么零件直接开启闪爆模式?

网友G:
把电路图跑出来,根据布线大致判断调光ic的型号,找到手册改循环模式

网友H:
我也买了一个,非常难拆,
估计当时就是塑料后盖顶进去的,
小心小心还是弄花了,
然后发现无从下手,又塞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LZ这个手电容易拆吗?
当时问了客服,说是根本拆不开,想到今后不能改装和修理,就忍住没买。 ...

确实不太好拆。设计上应该是按一次性设计的。不过也能拆开。就是第一个图的黑色塑料有变形。外观不美观了。不过应该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加什么零件直接开启闪爆模式?

自带的爆闪。第一档是最亮  第二档就是爆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电路图跑出来,根据布线大致判断调光ic的型号,找到手册改循环模式

对,现在就是ic型号不好确定,而且是两路光源,所以没找到资料。只能跑跑电路图在看看了。不过跑电路图我就比较弱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买了一个,非常难拆,
估计当时就是塑料后盖顶进去的,
小心小心还是弄花了,

没有办法无损拆解。多少都会有变形,有刮花。

网友I:
感觉做手电的好像都对爆闪有迷之执着 不知道什么人才会需要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做手电的好像都对爆闪有迷之执着 不知道什么人才会需要这个功能

除了极特殊情况(求救、色狼等),基本用不上爆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