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DVD/CD光头问题

楼主(2019-08-16):
一台马兰士老DVD,主要用来听CD的。
现在主要就是读碟很蛋疼,有时读的很顺畅,有时读不出会出仓,但是再放进去有时有可以读出来。
只要能播放的碟就很顺,如果一开始卡顿就一直都会卡顿。
同一张碟可能这次正常,下次就悲剧。
冷机稍微好点,尤其热机更明显。
已经排除碟片问题,换其他机器正常的。
会不会是光头老化啊?
这机器转盘是先锋的,淘宝光头100左右。

还有光头边上那个小开关干嘛用的啊?(这开关是焊接光头的时候保护用的,拨左边短路激光管,放静电击穿)

网友A:
我建议检查并重插一下光头的排线。那个光头边上的开关建议用表量一下它的通断情况是不是正常的。至于它是什么作用,本人不能断定。

网友B:
那开关是不是比光头高啊?高的话很可能会刻盘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检查并重插一下光头的排线。那个光头边上的开关建议用表量一下它的通断情况是不是正常的。至于它是什 ...

开关只是焊接时保护用的

网友C:
调一下激光量试试

网友D:
读碟不顺不一定就是光头问题,出仓机构轻微的卡滞、皮带打滑引起的机芯上升不到位导致的盘片震动、打滑也会影响读碟,还有机芯那四个减震弹簧动过以后多少也会有一定影响。判断光头最好还是有示波器查RF信号准确。光头上如果是拨动开关最好别动,万一是短路激光管的就麻烦了(激光管怕静电,未连接时不允许悬空,光头上都有一处短接焊盘方便没接线时短接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开关是不是比光头高啊?高的话很可能会刻盘哈哈哈

看看那两处宽铜箔,说不准是留着“关灯”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读碟不顺不一定就是光头问题,出仓机构轻微的卡滞、皮带打滑引起的机芯上升不到位导致的盘片震动、打滑也会 ...

这个开关就是短路激光管用的。
这个机器读碟吃力的时候里面都是很吵,吱吱响的,这声音一般哪里发出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一下激光量试试

这个不敢乱调,待会伤兵变烈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开关是不是比光头高啊?高的话很可能会刻盘哈哈哈

不高的,是短路激光管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开关就是短路激光管用的。
这个机器读碟吃力的时候里面都是很吵,吱吱响的,这声音一般哪里发出的啊 ...

吱吱声是主轴没转起来时发出的,刚开始读碟、卡顿时寻迹电机来回旋转也会产生噪声。

网友E:
光头一般都是光路不洁引起的 .光头问题也会叽叽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那两处宽铜箔,说不准是留着“关灯”用的

看来没错,这样的话,可是良心头啊,一般的不论CD/DVD都是焊锡封口一次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高的,是短路激光管用的

要是我,又多个开关备件,哈哈哈

网友F:
一般是激光驱动的主板上有两个小电解,换掉它,读盘性能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是激光驱动的主板上有两个小电解,换掉它,读盘性能会好很多。

伺服板吗?
那电容一般是电机供电还是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头一般都是光路不洁引起的 .光头问题也会叽叽响

激光头用放大镜看了没有脏也没划痕,也用棉签轻微清理下了。没效果。
反正只要读碟吃力都很吵。

网友:
这个应该是激光头老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伺服板吗?
那电容一般是电机供电还是哪里的?

不是,是激光头恒流驱动那块,在光驱主板上。

网友:
不一定功率不行,是不是对焦上面有问题也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