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CD电视的适配器换电容+20190814

楼主(2019-08-16):
20190814
    早上差20分就起来做饭,7点36吃完饭就外边等电梯去了,结果,大电梯19卡死,就是不动,

    只有等左边小电梯,结果,这心烦劲,上上下下的,我们这层就是中间站,“没坐票”

    一开门,里边一家子带着个车子,只好让他们走,下一轮吧,

    又是,1,3,8,9,11,15,17,22,25↓。到我这,又是好几个拼车的,一个车子,还有几个地上放的塑料容器,又走不了,

    接着下一轮,又上了,还是走走停停,到26,下来,一开门,里边一个坐轮椅的和一个陪护的,没法,等,

    就这样,一轮一轮的,我外边站到了8点半,一看还没消停,回来玩吧,在那站着也是等,还不如回来等呢。

   这破电梯,期间后半截,右边大电梯的显示变成了检修,

   然后叮当,角磨机声,锤击声(挖草,有这么厉害吗?昨晚进大象了?大象给卡住了,还是把变形金刚给夹住腿了?)

   只好回来开电脑,打字,先玩着,一会再走。2019年8月14日08:39:02

    也就8点半吧,电话来了,昨天预约的老头来电话了,问我在哪,我说在西边前进街呢,下不来楼了,卡住了,电梯坏了,

    他说,什么?那你马上来吧?

    我说就算我下得来,你也得等半小时啊,行,我尽量早点跳楼去找你

    这边刚挂,又一个,是我表哥打来的,我还以为他还在墨尔本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

    问我在哪,我说在西边楼上,他说他也在西边楼上17号楼。

    打算让我修个电压力锅时通时断。问我门市地址,要来找我。

    我说这地方你最熟了,就在你当初住的这条街,监狱西边老党校,

    他问了个迷离马虎的,挂了。我出来看,嘿,修好了,赶紧穿衣服走人

    来门市,见那老头等半天了,是个29的长虹,开门俩人费劲搬进来,死沉,

    拆机差点把尾巴给别下来,那是低音炮筒子的线,真缺德,

    一头固定在后插板顶端,一头从主板上来根线,还正好从尾板过,要是楞开壳,就听响吧。

    最终,他说的那毛病,我归结为,大部分时间是雪花,按A/T键就在雪花1,雪花2,雪花3之间切换,

   个别时候会出现AV1,AV2等,也只出现一下又没了,

    最终经过检查,就A/T键和倒数五的V+是通的,其他都不通,当全部拆下,只留AT键,则不开机,

    只好把另一个好的挪到CH+上,挨着AT,然后,可以开机,

    可以正常切换蓝屏雪花,但是,这样的话,就没法调音量了,

    老头所谓的万能遥控,其实是小电视康佳专用,根本不是万能,

    所以,让他去买开关去,顺带买个万能遥控,反正不管怎么样,得能调音量啊,

    老头也很赞同,说买了遥控器,就可以在被窝里按了,不用出去按了。于是,去了

    刚给他拆机的时候,听外边咋咋呼呼的来了一个穿红衣服的,好像跟牛嚷嚷修电扇呢,

   进来一看是个台扇,倒是不太次的那种,线还是品字头的三爪线,毕竟粗点,

   测不通,直接判断死刑,他问电机坏了就不能修了,我说能修啊,就是换电机,这个还值得换啊,

    这边修TV的老头说了,还不如买个新的呢(得,想换也让他给挤兑跑了)(此为倒装,不属于时空错乱)

    这边有点不舍说昨晚还好好的,突然不转了,问我收不收,我说还有嘛值钱玩意啊,

    按说,我给你检查的检查费都能收你四个坏电扇了,他一听,还是趁早走吧,拎着电扇走了。

    刚刚老头打电话来,说是没有这样的开关,有腿短点的,我说不行,要是那样就不用你出来买了,这地方不合适,安不上,

    最终他在人家的忽悠下,买的万能遥控。此刻估计在回程中了。

    期间又来两口子修美的薄电磁炉,说是work一会就不干活自动关机,

    拆开发现电扇也转啊,没法子,只能放弃,这玩意在我这里试试,水都耗干了也不停机,我没那么多电耗着玩,所以拉倒,

    那男的见没戏,顺带修个电动车遥控,换俩2016电池,收他十块(网付)

    随后老头回来,装壳,试机,调万能遥控,总算能用了,收他20得了,

    老头痛快的掏钱,我再又帮忙抬出去,拉走了。

    可算又有地方了,不然,占着桌面,啥也干不了。2019年8月14日11:17:08

    下午来了无活,玩,拾掇自己的车子,再来活也不干了,

    期间电焊小伙来座谈,他那边三天打鱼八天晒网,很悠闲, 所以今天跑我这里偷闲来了。

   我这次对电车的改进,先是改电池,之前,因为车子坏了小半年,没骑,

    到后来年后我姐出殡的3月底,后来找老寇修车子,这一段时间车子放得电瓶都没电了,

    强行充电也不许,后来查发现是2X3的笔记本1865电池坏了一对,只有7V多了,

    而且,坏的还是不过电的,强行扎了一次,放气出来,好了一阵,但是也只好了一个,另一个没起作用,

    无奈,只好这么凑合这一阵,结果后来干脆不管用了,越来越存不住电,

    以前充满了可以3+10W用3小时(40WH的电池)

    现在好,每天晚上累计加起来也不会超过15分钟,开始几天充一次,后来一天一次都不行了,

    最后,干脆连晚上去西边这一路都顶不下来,连续几分钟就明显看着电量下降,亮度偏暗,必须换了,

    于是,这次先看它,拆开一看,后边俩电芯正极已经开始冒水腐蚀极板,且把上面的电池的皮也啃了,锈了,

    没法子。拆除,实测只有3V5↑↓,接个汽车尾灯,马上就2.65,实在是TCL,

    没法子,找一对并联的实测2100MAH的顶上(以前的每组都在3600-3880之间,这个少点但是不是大问题,

    毕竟焊接需要大焊点,担心塞不回去了,这个不用,本身已经连好了,所以省事。

    装好后测试,电压已经12.22,充电电流1A多,充满按12.60,然后充电,一边充电,一边给它设计输出口,

    不再直接出线了,太危险,一旦短路,没办法救,

   最终,还是选择5521DC口,上下不同,充电是5512(细轴的),放电是5521粗头的,使用音叉头,自适应,

   这样活头了,将来比较安全,也等于有个开关了,

   然后,就是固定我1500M买的那灯,用固定胀闸的铁箍带,一个包缠在车把轴上,一个全长作为跟灯连接的东西,

   这样,就没事了,由于灯下面的螺孔太靠近灯壳体,铁箍带显得宽1MM,需要剪去一条,才能够得上,

   这样,这根长差不多15cm的前出很长的固定杆,将灯往前送了这么远,

   尾端螺孔跟另一条环箍的俩孔拧上螺丝固定死,就目前说,还是很紧,不错,完美,

    可以说,这灯,全靠这铁片支楞着。很滑稽。

    然后,将原来的3W兆丰灯泡省掉,直接投入这灯,将尾灯的线也直接并联在它上面,

    热缩,引出三根线,红黑白,回到控制盒里。这边先暂告段落

    然后,给控制盒子中间开方孔,安装0.3寸的数字表,显示12.6,蛮好,固定是个麻烦,

    最终,使用2.5的螺丝,配合弹簧,将表头悬吊起来,这年头不是讲究悬吊系统吗,

    弹簧调整适当,刚好让表头露出跟外壳接近平面,还有一定的力道顶住螺母,

    当然,如果遇到颠簸,也可能加速螺丝的掉落,将它跟3W这路并联,只有使用大灯的时候,才显示电压,

    这样就不用单独的开关了,很理想。最后是总装,为了按表头,将开关和线路全拆散了,

    现在重新布线,做头,最后,竟然还塞不回去,越精简越麻烦。唉。

    最后总算装回去了,不错。这大灯,功率足3W(12V下,电流大概250-300MA,里边又是大散热片,

    所以,还非常亮,不担心烧掉。太棒啦,比下面那10W的都强,主要也是高灯下亮,已经很美了,

    就是喇叭不适合低压,声音小,只好还用原来的喇叭跟它并联,这样就没事了,这回可以美一阵了。

    弄完都8点多了,走人回家。

楼主:
这就是前几天提到的换电容的那12V适配器,

网友A:
前排卖票中。累啊

网友B:
后面的同学请排好队,按顺序买票上车

网友C:
我要上车,电容怀孕了,直接换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卖票中。累啊

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的同学请排好队,按顺序买票上车

一定不要掐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要上车,电容怀孕了,直接换OK

哈哈哈,没错

网友:
这鼠标可有历史了

楼主:
哈哈哈,一直在历史长河中游荡

网友D:
客户1、老头修电视,折腾半天,20元。
客户2、卖俩2016电池,10元到手。
今天好歹也有30了。

网友E:
这适配器要么是山寨液晶的,要么不是原装的

网友:
人肉保护板

网友F:
万用表包浆漂亮极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适配器要么是山寨液晶的,要么不是原装的

这垃圾适配器就是一坨屎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客户1、老头修电视,折腾半天,20元。
客户2、卖俩2016电池,10元到手。
今天好歹也有30了。 ...

好歹比没进项的日子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适配器要么是山寨液晶的,要么不是原装的

嗐,反正造出来就是为了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万用表包浆漂亮极了!

呵呵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垃圾适配器就是一坨屎而已

说对了,用它百点热,耀出千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