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废品堆里淘了一堆东西,求鉴定

楼主(2019-08-16):
一大清早,阳光明媚,又听到公司楼下收废品的在砸东西,火速跑到现场去淘宝~~这次收了一些船上用的设备,都是日本进口的,貌似是一些浮标发射设备和船用报警设备。不过去的晚了,能砸出来铝铜的都被咋掉了,只找了这么点东西,求大家鉴定~~~

一个射频板子,上面那个s-av6查了下,是个射频功放

这是个电机,后面有个接线图,是个三相的

上面长的那个高压的整流二极管,上面印了个“29A”,下面几个保险管,网上查了一下是于都宫的保险

貌似是个高压模块,输入没标参数,接了下30v,没有反应也没有电流,有可能是110v或者220v的

电位器。。单圈的,可以360度调。。终于有个国产的。。

还有个板子。。

继电器。。触点组整体都是镀金的。。

高压二极管特写
3A保险管

网友:
收的东西用处不大

网友:
电位器看着顺眼

网友A:
电机不错,折腾起来

网友B:
这些能用在哪里?貌似都是比较早期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不错,折腾起来

改天搞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能用在哪里?貌似都是比较早期的东西

是的,应该都是挺老的东西了。这些东西就是收的时候觉得可以,拿回来就放那里了

楼主:
有点年头了

网友:
好像没有多少有用,都是吃灰的货

网友C:
电位器是导电塑料电位器,价格老贵了。

网友:
应该有些年代了

网友:
24K,5w的电位器不错,好东西。

网友:
以后垃圾分类后这些会很难找,废品回收这个职业就变了,废品不能在你手里变现,是让你当做垃圾扔了,(它)进行回收变现。

网友D:
电机不错铝外壳散热不错,不过90V不好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位器是导电塑料电位器,价格老贵了。

不是哦,拆开看了是线绕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不错铝外壳散热不错,不过90V不好搞啊

只能搞个调压的变压器了

网友E:
继电器是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继电器是亮点。

真的很亮,整体镀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