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大家这三款电锤和手电钻套装哪款好点

楼主(2019-08-16):
最近外地的新房装修,五金件和家具想放假后自己安装,打算买一套锂电池的电锤+手电钻套装。淘宝选了半天看上了三款:分别是威克士的wu388电锤和wu172.9电钻,大有的5401电锤和5282电钻,博世的GBH180电锤和GSR180电钻。现在有点纠结应该买哪款,价钱都差不多在1500-2000,国产的2款电锤都是无刷电机,博世是有刷电机。
我买过的电钻有博世的GBH2-20DRE,用起来感觉很一般,打砖墙还好,打混凝土老是打不准,还有就是买过老A的手电钻,拧螺丝上螺丝很方便。

网友A:
建议买无刷套装。另买一个有线220v国产名牌电锤(带电镐)

这种充电的电锤对于家装的工作量来说,太小了。

网友:
选   博世的GBH180电锤和GSR180电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无刷套装。另买一个有线220v国产名牌电锤(带电镐)

这种充电的电锤对于家装的工作量来说,太小了。 ...

家装我也只是安装下五金件、网购的家具,水电也要请人安装,毕竟我没有资格证。这种工作量20V的电锤够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无刷套装。另买一个有线220v国产名牌电锤(带电镐)

这种充电的电锤对于家装的工作量来说,太小了。 ...

非常好用  专业人士 实用党

网友:
这几款都买过  大有最牢固 平均一天打50个12mm螺丝

网友:
朋友去闲鱼找大有和威克士会打开新世界的

楼主:
我去闲鱼看了,二手威克士wu388才400元左右,太便宜了不敢买怕中雷。

网友:
有钱的话上博世。 钱不多的话大有。 我用的大有,感觉不错。钻眼 安装没问题。 凿墙的话没用过。 估计力气一般吧。肯定不如220V的电镐。 维克是这牌子没看好,没有这个产品, 评论不了。

网友:
装家具12v的就可以,
大有套装比较好,

网友:
5401吧,去闲鱼上买个4.0一电一充的就够用了,就500出头

网友:
我的意见是咸鱼搞定大有。高端的就上得伟,米沃奇,喜利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闲鱼看了,二手威克士wu388才400元左右,太便宜了不敢买怕中雷。

闲鱼好啊,上宫网买这些不如买得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闲鱼看了,二手威克士wu388才400元左右,太便宜了不敢买怕中雷。

威克士无力 磨损快  卡胜也一样  我是通风设备安装的 平均一天打50个  半年不到全磨损严重  后来换的大有5401快一年多了5套5401都还好好的  就一把5282齿轮坏了,

网友:
别怕咸鱼。几百元钱的东西真能作假到那个程度,才这点销量,开模费都不够。

网友:
话说在lz列出的三套当中选择的话,我个人选择大有。威克士有点在普通市场吹过头的感觉。

网友:
我当时也有类似楼主的纠结,因为拿不定主意,所以这三套,我都入手,只不过楼主的WU172,我买的WU185。不知道楼主注意到没有,卡胜也有类似的配置,无刷电锤配有刷的电钻。
个人意见首选博世,机身便宜,原厂电池贵,可以选择副厂电池,一样可以用。其次大有,然后卡胜,最后威克士。
家用最好再来个角磨机和万用宝,角磨机,大有和卡胜的价格好一些。万用宝,威克士的比较常见,不过好像电池和388不兼容。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我平时使用的不多,难免以偏概全,仅供楼主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只在lz列出的三套当中选择的话,我个人选择大有。威克士有点在普通市场吹过头的感觉。 ...

1500-2000这个价位,买锂电池的电锤和手电钻套装选那款啊。

楼主:
看了大家的意见,都说买大有啊。不过我的预算1500-2000元,买个锂电池的电锤和手电钻,有推荐的品牌和型号吗?

网友:
你这个预算适合买三样,充电电锤,电钻,冲击批。威克士大有都行,无刷套装。如今的博世已经不是以前的博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