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炬为usb测试仪

楼主(2019-08-16):
炬为usb测试仪一年前坏了,故障为电流不正常,经查明为采流电阻损坏,没有合适的原件就放一边吃灰去了。

最近在淘宝淘了几个,几个电阻也包邮

打开外壳很简单,顺着中间缝隙就能抠开

换好之后

1a电流

2a电流

炬为这个屏幕背光排线太次了,拆开动几下就断了

网友:
我有个和你黑色一样的,上电闪

网友:
能PM下包邮电阻的店吗

网友:
我的也坏了,当初用来测大的开关电源烧掉了,只有偶尔能通电,也不知道怎么下手修呢。

网友A:
看来是过流把采样电阻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过流把采样电阻烧了?

感觉不是,采流电阻阻值比正常大了快10倍

网友B(2021-12-20):
我的屏幕排线坏了,暗屏,动一下亮一下,最后屏幕也缺行,找不到替代品。。。。

网友(2022-02-26):
引用 网友B:
我的屏幕排线坏了,暗屏,动一下亮一下,最后屏幕也缺行,找不到替代品。。。。 ...

排线重新焊一下  最右边两根是背光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