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42寸LED电视,6年了,出现花屏一样,怎么修?

楼主(2019-08-16):
海信42寸LED电视,6年了,出现花屏一样,怎么修?
1.打400? 2.大概什么问题 论坛大牛能否判断出来?自己某宝买配件换?

突然这样。感觉屏幕是好的,一下好 一下不好。电视主要是我妈妈跟孩子看。

网友A:
那必须先确定电源部分正常再说噻。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必须先确定电源部分正常再说噻。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先

要先测量 电源部分???有具体怎么测量的说明吗?家里好像有万用表..

网友B:
通常是逻辑板坏了,上次自己换了个,好了!!

网友C:
只要屏幕好的,什么都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是逻辑板坏了,上次自己换了个,好了!!

我这样的问题通常是逻辑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屏幕好的,什么都好说

我只会替换配件。大佬能看出什么问题吗?

网友D:
先换逻辑板排线,就是图一电脑下方中间有铁盖保护的那个,里面一般两条扁平排线,我家是一半屏幕花屏,全换了就正常,一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换逻辑板排线,就是图一电脑下方中间有铁盖保护的那个,里面一般两条扁平排线,我家是一半屏幕花屏,全换 ...

昨天买了逻辑板跟电源板,送了排线。。。。。1.换了排线,问题一样。 2.换了电源板,问题一样。3.用我的逻辑板:开机,屏幕时花时好,能进入信号源选择那里。 用 淘宝卖家发过来的逻辑板,开机,闪一下,就继续黑屏。

网友E:
屏坏,基本不用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屏坏,基本不用折腾了

谢谢  不折腾了

网友:
好像屏坏了

网友:
跟我电视一样的问题,厂家说屏坏了,换屏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