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6块8包邮的小电扇

楼主(2019-08-16):
有风扇专用芯片

网友:
上次有一批我没收  看这感觉含简单电路板这些

网友:
扇叶拆下来看看电机是不是有刷的

网友:
6快8买不到无刷电机的吧!

网友:
看下侧面有线圈和霍尔的话应该是无刷,挡住的应该是有刷。电路都是单芯片用料,有些充电的时候只能最低档,好像小米有一款七叶片比较好,里面芯片多一些加两颗电感,充电的时候不影响调速。立冷839用料也不错只不过3寸,充电的时候只有中低两档,共田早期的F95充电的时候也不影响调速。

网友:
我买饮料送了一个,到家就被小孩弄坏了,充电口断了,不过也怪设计,太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