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少见的东西,松下GF597M变频微波炉

楼主(2019-08-17):
朋友家里的微波炉最近加热就报错,叫我去帮忙看看什么回事,如果没价值修就打算扔了再买一个。我去到一看,这微波炉比较高级,是变频微波炉,现在买还要1600左右了。初步试了一下,微波炉可以开机,用微波加热5秒左右就会报错H97。我上网差了一下,H97表示变频板或者磁控管故障。再试几次,选择微波功能按开始键后,可以听到继电器是有动作的。然后选择光波加热,光波管正常亮起,机器不报错,这个可以初步判定机器的控制板是好的。拆开机器,拔掉变频板的输入线和控制线。把万用表的笔接在变频板的输入线,然后选择微波档开机。机器开机几秒随即报错停机,在停机前万用表显示输入线有220V电,证明继电器的触点是好的。然后就检查磁控管,用万用表发现磁控管灯丝电阻是0.1Ω,这个正常。可是灯丝接线柱和外壳的电阻有450Ω,说明磁控管的接线柱绝缘失效了。知道故障后马上去买配件,谁知道大广州连一个变频磁控管都买不到,本地JS还忽悠我磁控管是通用的,没分变频不变频。没办法,最后还是求助马云家,翻新管30元包邮到手。过了三天配件到手后装上去,谁知道还是报错H97,这下可能变频板也有问题了。于是拆开变频板,量下整流桥是好的,两个IGBT其中有一个反向是通的,说明击穿了。然后又到马云家花了5块钱买了IGBT管,过了三天配件到手后装上去,微波炉终于正常了。后来又发现微波炉的炉灯不亮,然后去本地买了一个灯泡换上去。经过一个星期的维修,微波炉终于修好了。

楼主:
广州这么大的城市居然买不到一个变频磁控管,可能因为现在没什么人用微波炉吧,导致没啥人去卖这方面的配件。马云家买的翻新货,看标签就知道不是原标。量了一下灯丝电阻是0.1Ω,电阻不大,估计没有怎么老化。这里BS一下广州这边的实体店,忽悠人说磁控管变频和不变频是通用的。其实变频与不变频的磁控管是不能通用的,用错了会烧变频板的。变频与不变频的磁控管,可以从外观上判断。变频管的外壳都是有散热孔的,而不是变频的管都是没散热孔的,也许是变频管发热量非常大吧。

楼主:
装好磁控管和更换IGBT后,发现炉灯是坏的。接着跑去中山六路买了一个,换上去就恢复光明了,哈哈,

网友A:
中山6拆的7788了,很多零件批发商都搬了,找不到零件是正常的,再说微波炉故障率很低备件了可以说一年都不卖出几个型号还特多,一般都没人进货的。以前还能有几家专门就做几种家电零件的现在都没了,这些东西坏了其实可以果断上网找件了,这个更靠谱。
以前我还有空就开车过去转转看看有什么新货新玩意买来玩玩,现在洋垃圾都小了,没什么好玩的东西了,

楼主:
这微波炉的变频原理就是把交流电整流变成直流电,然后就逆变成不同频率的高压交流电。这微波炉的变频方式和空调的不一样,反而和电磁炉差不多,就是多了升压而已。这种设计不见得有省电,我觉得还更费电。不过好处就可以降低微波火力,不会那么容易烤焦食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山6拆的7788了,很多零件批发商都搬了,找不到零件是正常的,再说微波炉故障率很低备件了可以说一年都不 ...

这两年国家禁止进口洋垃圾,现在中山六卖洋垃圾的市场都很少新产品了,都是一些老旧产品,而且要价还很高,很多时候直接上网买好了。

楼主:
装盖,本次维修工作宣告完成了,零件费花了不到40元。其实微波炉里面没多少个配件,都是非常好修。就好像本贴的微波炉,就算整个变频板换也就是60左右。相比1600+的全新价格,花不到100能把他修好也是比较划算的。不过拆修微波炉时要注意高压,磁控管的工作电压可以达到4000V的,维修时必须断电5分钟以上才可以动手。一般的微波炉的高压部分都带有断电泄放功能,5分钟内基本可以把电容器残留的高压电泄放干净。

网友:
高手如云啊,思路清晰原理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年国家禁止进口洋垃圾,现在中山六卖洋垃圾的市场都很少新产品了,都是一些老旧产品,而且要价还很高 ...

是的,以前去走2圈停车费几十都觉得值,现在去说白了完全觉得没价值了,我最后一次去应该是上一年,买了个出口的汽车应急启动电源锂电池的给剪了线,回来自己改造了一下掉车里吃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山6拆的7788了,很多零件批发商都搬了,找不到零件是正常的,再说微波炉故障率很低备件了可以说一年都不 ...

好几年没去中六那边逛了,03年的时候就知道那边有好东西,陶街将军东等,拆完只能上网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盖,本次维修工作宣告完成了,零件费花了不到40元。其实微波炉里面没多少个配件,都是非常好修。就好像本 ...

故事讲得很清楚,大家看的也很明白,另外,维修的思路也很清晰,再一个这个松下的微波炉做工用料是相当的好,当然价格也不低。刚才二手的咸鱼搜了一下,还要300多块钱,想想实在没有什么用的地方,要不然就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盖,本次维修工作宣告完成了,零件费花了不到40元。其实微波炉里面没多少个配件,都是非常好修。就好像本 ...

躺在沙发上看着自己的成功杰作爽歪歪

网友:
解放中 往 惠福路 那边,还是有很多铺子的。

网友:
质量 真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几年没去中六那边逛了,03年的时候就知道那边有好东西,陶街将军东等,拆完只能上网买了。 ...

我星期六日有空时会去二楼卖洋垃圾的地摊看看,现在除了电源可以下手买之外,其余都买不下手。现在他们要价太高,还不包好坏,同等价格已经可以去淘宝买到包邮包好了。现在有空想去海珠桥的天光墟看看,据说可以淘到不少宝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星期六日有空时会去二楼卖洋垃圾的地摊看看,现在除了电源可以下手买之外,其余都买不下手。现在他们要 ...

确实,好多东西开价太高,基本没还价余地,假货宝上面包邮都能比它便宜,能下手的东西少之又少。天光墟好像最近几年才听说过的,我也没去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好多东西开价太高,基本没还价余地,假货宝上面包邮都能比它便宜,能下手的东西少之又少。天光墟好 ...

其实天光墟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了,说简单点就是一帮垃圾佬在白天捡到的垃圾拿去那里卖,所以运气好点是可以淘到好东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盖,本次维修工作宣告完成了,零件费花了不到40元。其实微波炉里面没多少个配件,都是非常好修。就好像本 ...

微波炉也变频那是甩了变压器了呗?高压是变的?灯丝估计不会变,普通微波炉非全功率下是断续高压的,搞的呼隆呼隆响,那么变频的应该低功率时不呼隆了吧?尽管如此也不该贵那么多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山6拆的7788了,很多零件批发商都搬了,找不到零件是正常的,再说微波炉故障率很低备件了可以说一年都不 ...

现在去中六捡垃圾还没上淘宝咸鱼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