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东芝电视三无请教大家

楼主(2019-08-17):
背光那组电源短路,如为是场效应管坏,我拆坏了还是短路。

网友:
短路就找出短路元件,万用表顺着短路的线路上的元件逐个测呗,实在不行就烧鸡大法,加一定的电压电流上去用手摸看哪个元件发烫

网友:
这个板子升压二极管容易坏。还有这个板子某宝卖的不贵,回来自己把8脚ROM换过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