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肝它个三天三夜,把白光T12做到手柄里,来做个调查,顺便讨论一波外壳...

楼主(2019-08-17):
其实去年就画好了第一版的PCB,单被我鸽了。先放个第一版的图给大家看看
正面概览

正面细节

反面

反面细节

随便说两句吧,和现在的支架尺寸完全保持一致(其实就是在上面修改来的),当时找了好久,选定了用mp3的那种小的拨动开关,屏幕OLED 采用IIC接线,需要单独画屏幕PCB,然后图上2*2排针焊上去。(但是没画)

至于为什么被我鸽了

1.外壳啊外壳啊外壳啊

使用OLED的话,现在的936手柄必须开窗,不然根本看不见,这么小的空间,带着开关和屏幕,安装估计很难,开窗也很丑,更不具备通用性。

2.空间太小,屏幕只能往下装,也就是排针往烙铁头的方向,估计会顶到,装不下。(关键是自己穷逼大学生,没钱买来测试,噗)

3.这个拨轮开关据说很难有,还不如用按键。

于是乎,被我鸽了。

后来在淘宝上找到了这样一类的烙铁,见图

关键字:不凡,创新高

但是问了很久,没有卖外壳的。(有没有大佬能搞到外壳?)

然后最近看到坛子里那个彩屏T12,又燃起了这个想法,正在画2.0版本,基本上画好了80%。

既然原来外壳太麻烦,那我就换透明的嘛,所以决定用亚克力管做外壳,也免去开窗的烦恼了。

看看大家的积极性高不高,一起来讨论下用按键还是触摸还是编码器还是拨轮开关。顺便外壳有没有更好的方案!(PCB我能画,程序我能写,但是外壳我搞不定呀)

有没有想要预定的,哈哈(要不要给大家建个群一起讨论一下呢?)

楼主(2019-09-19):
统一回复一下,板子搞好了,但是学业繁忙,程序没时间写了。估计要到明年1月份之后才有时间。也欢迎坛子里的大神联系我要资料写代码。

网友(2019-08-17):
论坛有卖这个,和卖蜂蜜一起的,可以和他联系一下搞个外壳,支持楼主创意,我一直很想有个数显手柄的t12,可惜没有成品卖,自己又不会搞,最好可以加上pd口,直接pd20v供电,可以和手机笔记本用一个电源,方便携带

网友A:
牛肉白光也是这个思路
不过有这精力还是搞jbc吧, 如果也能做到手柄里的话我先预定一个.
调温部分用编码器吧,  步进10度都够

网友B:
太折腾了,仿黄花T12就用旋钮就好,要做到高大上,显示屏、电源、旋钮最好也做到手柄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肉白光也是这个思路
不过有这精力还是搞jbc吧, 如果也能做到手柄里的话我先预定一个.
调温部分用编码器吧 ...

编码器不是说用就用的呀,主要是手柄外壳,体积受限。ec12的规格太大了,比板子都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折腾了,仿黄花T12就用旋钮就好,要做到高大上,显示屏、电源、旋钮最好也做到手柄里。 ...

哈哈,我现在画的就是把所有的集成到手柄里啊,外面只需要接24v电源就行了

网友C:
牛肉白光就少了一个显示屏,其他都一样,透明手柄、外接24V电源。

还是听2楼的,搞JBC吧。

网友:
期待成品。。现在用牛肉的,就不知道温度到底多少!

只能造感觉!

网友:
感兴趣啊。。。。抚摸党路过

网友D:
大概价格去到多少呢

网友E:
外壳不好配啊

网友F:
按键的话还是用实体按键吧,毕竟干活的时候手持烙铁各种操作,触摸一搭上就有效了,按键需要一些力度才行,至于使用拨动开关应该是可以的,进一步提高了操作的简易性,拨动开关长按开关机,来回波动调温度,调解完温度按一下确定,否则温度保持不变,防止误触,不知道程序上能不能做到。

网友:
可以免费送吗

网友G:
最好是这种拨动的调温,单击进入调温,左拨待机,右拨+60度
后面1米硅胶线接5521或者5525.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好是这种拨动的调温,单击进入调温,左拨待机,右拨+60度
后面1米硅胶线接5521或者5525.
...

图上画的就是这种,但是听说不太好用,尤其是连续调温的时候。并且考虑到塞进圆柱形的手柄里,安装时候有点难,它不和这种测试仪外壳似的,可以扣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肉白光就少了一个显示屏,其他都一样,透明手柄、外接24V电源。

还是听2楼的,搞JBC吧。 ...

jbc ,关键是,头子贵呀,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价格去到多少呢

估计也就是现在的支架加上一个控制板的价格。不会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壳不好配啊

所以来问问坛友,有没有好的想法,能不能搞得到我图上发的那种外壳,我就可以做适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键的话还是用实体按键吧,毕竟干活的时候手持烙铁各种操作,触摸一搭上就有效了,按键需要一些力度才行, ...

我是觉得按键更好用一些,那个拨轮开关不好安装,似乎手感还不如按键来的直接。当然,能找得到合适的编码器,是最好的。我甚至还想过怎么把鼠标的那种编码器用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