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两个10A二三插带开关。一个新的,一个用了二十年。。对比一下。。

楼主(2019-08-17):
薪买的。。用几个月就烧了两个。。接的电热水器。
旧的使用了二十年。。接电热水用了6-7年忘记了。

网上买的,号称10A /16A

背面塑料都融化了。。。两个都一样。

触点烧黑,触点座发热融化。。

顶针塑料的 烧熔了。。。无法修复。。

来个20年前的。。接电热水器使用6-7年,期间维修过。。
顶针没变形。。好像电木的。。外壳及其他都是防火材料。。

维修过的痕迹。。原来有保险。保险发热。焊接短路了。。

发热烧黑。。但一直能使用。。开关有点不顺畅。。换上前面的。。几个月烧两个。。

旧的不知道是电木的还是什么的,新的都是塑料的。一发热就变形。不耐用。。

网友A:
插座上的开关能随得了电热水器的功率吗?个人认为电热水器的控制还是应该让空开来实现。

网友B:
现在的品质跟之前的老货不一样,好东西价格还是贵,你这个应该没多少钱,所以为了降低成本,只能牺牲质量了,换个好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座上的开关能随得了电热水器的功率吗?个人认为电热水器的控制还是应该让空开来实现。 ...

按你的说法,哪电磁炉2200W,电热水壶1800W也得用空开了。哪不是一屋都得装空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品质跟之前的老货不一样,好东西价格还是贵,你这个应该没多少钱,所以为了降低成本,只能牺牲质量了 ...

旧的修好了,继续使用中。。。。
最主要是新的过流10A都不行。

网友:
热水器用的大功率插座买好点的牌子的,你这个应该是杂牌吧,正规牌子的16A的插座应该能用得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的说法,哪电磁炉2200W,电热水壶1800W也得用空开了。哪不是一屋都得装空开? ...

面板开关本来就只适合较小的功率大功率,一般是控制灯具用的。
大功率电器应该用不带开关的插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的说法,哪电磁炉2200W,电热水壶1800W也得用空开了。哪不是一屋都得装空开? ...

个人看法,我家里电热水器都是接空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