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HYUNDAI”快速电热水壶

楼主(2019-08-17):
        这是隔壁家的,放我这一个多月了吧,今天来看看。初步检查,至少烧了保险和那个电源芯片。

上电无任何反应:

这个是配套的水壶:

水壶参数,只有1升容量,但这种是电动供水的,这容量够了:

初步检测,水壶没问题。
看底座,上面那条鹤管就是加水用的:

还是感应按键,高级货呀:

这里有使用提示:

撅起屁股来:

这是身份证:

准备开拆,挑开地脚胶垫,没有发现螺丝:

原来螺丝都在水壶连接耦合器和鹤管上:

耦合器接线:

底座开盖了:

底座内部:

把电路板拿开,这是进水电机:

这是电路板:

电源开关管D882P:

电源芯片和光耦:

这是电路板背面:

上面一块打磨的芯片,而且貌似有烧灼痕迹:

开始查到保险管烧了,心中暗喜,只是它挂了就好办了,可是接下来发现,这个电源芯片也击穿了:

芯片VIPER12A拆下来了:

确认是击穿了:

又要等撸到备件才能继续了。
未完待续……
PS:电源芯片昨晚到货,今天一大早开始折腾。
当然不敢贸然装上电源芯片,一番排查,又查出高压整流二极管烧了一臂:

稳压绕组到光耦的反馈二极管击穿,到地的滤波小电容也击穿,最后经统计,阵亡的将士如下(烧的保险管未出镜,那货早就丢了):

没有那种贴片的M7二极管,只好用直立1N4007代替,又因为只换一臂担心参数不对称,一口气把四臂都换了(还包括那枚反馈二极管),看,电路焊得有点丑,但人家不是拼颜值的:

测过电位基本正常, 这才把电源芯片换上: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一大早起来折腾,终于见到了显示:

回装试机,居然有调温功能的:

最高当然能加热到水开:

完美修复。
经验分享:查故障时尽量查细点,确认了坏件好一次过备好,这次只是查到电源芯片挂了就急急忙忙买配件了,结果那些贴片整流二极管又没有备货,其实,可以和电源芯片一起撸回来的。
不过,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一次折腾。好了,转入陪读模式了。除了发红包,不要叫我(M币直接加就行了)。

网友A:
楼主有车吗?以后机油可以自己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车吗?以后机油可以自己换了

你这是哪跟哪呀,串频道了吧?我的座驾等我去拯救呢。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64005&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5毛钱包邮,你值得拥有: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0.66f91000m8khDt&id=5259414 ...

马云跟你是亲戚吧?早干嘛去了?一大早就下单了,9个大洋10个包邮,刚去看已发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是哪跟哪呀,串频道了吧?我的座驾等我去拯救呢。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 ...

呵呵,热水器上不是有个水泵吗,试着改成个油泵吧,不换滤芯的时候就可以自己换机油了

网友C:
谢谢分享。。。。。。又要等配件了。。。。。

网友D:
假洋鬼子牌子的

网友E:
虽然是假洋鬼子牌,不过看做工还是可以的,VIPER12好像很容易炸,我拆过好几个中九盒子都是这IC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热水器上不是有个水泵吗,试着改成个油泵吧,不换滤芯的时候就可以自己换机油了 ...

你是准备一串到底吧?老司机,今天折腾这个了,箌时来看啊。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005&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洋鬼子牌子的

这是韩国“现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虽然是假洋鬼子牌,不过看做工还是可以的,VIPER12好像很容易炸,我拆过好几个中九盒子都是这IC炸的。 ...

这芯片的耐压可达730V的,可能是峰值超过了,还是电源电压失常了, 管子回来后再细看了, 到时来支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又要等配件了。。。。。

温总到时要来支招哦。

网友F:
设计这种装置也是醉了,那个壶烧了水不得端起来用吗?就便接水即可干嘛还来个顶喷呢,不怕喷到接电嘴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计这种装置也是醉了,那个壶烧了水不得端起来用吗?就便接水即可干嘛还来个顶喷呢,不怕喷到接电嘴上吧? ...

看来你我都见识太少,这种应该是直接放在茶几上用的,就是一种茶壶而不单纯是开水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车吗?以后机油可以自己换了

这沙发让你抢的,还串频道吗?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