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两个小东西

楼主(2019-08-17):
一个IC卡,以为是ID卡呢,结果不能用,原来ID卡是带数字的

拆开看看吧

线圈绕的不错

没有数字

这是一个芯片座

品牌

双层弹片

网友:
我以为是要自己进行破解呢

网友A:
这个好像是小区开门禁的牌牌

网友B:
ID卡能改写里面的信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ID卡能改写里面的信息么

不能,一次性写入~

网友:
UID-3能改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小区开门禁的牌牌

打算做这个,但是不行,不是id的

网友:
有10或者18位数字的是ID卡,没数字的是IC

网友:
那个是IC座吧

网友:
芯片座这么多脚啊

网友:
。。。。。。。下一步是要改编程器了吗哈哈哈

网友:
再拆个IQ卡吧

网友:
提示信息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