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磁炉拆洗

楼主(2019-08-17):
朋友的美的电磁炉,说是不放锅正常,按钮也管用,放上锅按钮失灵,也不加热。在单位没找到含铁的壶或杯子,试一下。就先拆开看看,开盖后里面很脏,于是先洗澡,再晾一天。没修过这咚咚,就摆渡学习,说是有故障代码,还想试一下瞧瞧,最后发现垃圾桶上的痰桶可用,洗干净后放到电磁炉上通电启动。。。。。。正常了,洗洗更健康,病也好了。可能是太脏了,检锅电路(现学现卖)有短路的地方。运气好,总之正常了。。。。。。。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

网友B:
丢洗衣机水洗就行

网友C:
美的外壳螺丝是特殊的工具

回家也拆开看看

网友D:
技术不错不错啊!一般清灰之后显像管就坏了

网友E:
H20R120好评 几个关键电容好评

网友F:
这伊拉克成色。。。

网友G:
H20R120两块钱一个,最近已经烧了几个,修好三四个炉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

感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丢洗衣机水洗就行

淋浴就行,洗衣机太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美的外壳螺丝是特殊的工具

回家也拆开看看

凹三角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技术不错不错啊!一般清灰之后显像管就坏了

淋浴冲洗坏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H20R120好评 几个关键电容好评

谢谢你的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G:
H20R120两块钱一个,最近已经烧了几个,修好三四个炉子

没修过,不太贵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伊拉克成色。。。

冲洗冲洗更健康了。。。。。。

网友(2020-07-03):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

网友H:
你这怎么洗的,我弄了一个小米的。。一不小心大力出奇迹扯断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怎么洗的,我弄了一个小米的。。一不小心大力出奇迹扯断线了

用水叱,水龙头用手堵一半,加大压力。(压力不够)。

网友:
洗洗更健康,水洗大法,定要吹干了再试机

网友:
没看到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