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川宇硬封装读卡器,顺便把OV的32g卡用三款读卡器做个测速对比

楼主(2019-08-17):
川宇在读卡器里是不错的品牌,刚到手一个,可以读SD和TF,老规矩,先拆再测吧。

包装,硬卡封装,之前买的便宜读卡器,要么没包装,要么是塑料袋装,这个还算正规的:

取出来看,中规中矩,有指示灯,细长的外形有个好处,不占地方,不影响上下左右其他的U口正常使用

侧面是插卡的位置,大的是SD,小的是TF:

开始拆,从读卡的口掰开:

外壳掰断了,主板也取出来了:

芯片硬封装的,成本更高一些,效果会不会更好,后面有测试:

下面是测试,卡片是OV的32g卡,读卡器找了三个,下面图上从左到右:绿色小牌TF读卡器、白色本次主角川宇2.0读卡器、黑色川宇3.0读卡器:

三张测试结果图也是按照上面的顺序,这张是绿色小牌子读卡器,重点比对一下测试结果开始几行,也就是小文件读写情况:

这张是这次的白色川宇:

这是黑色川宇USB3.0的:

测试结果,这次这个白色川宇2.0的小文件读写居然是最好的,还有,这张不到20块钱的OV32g卡,速度也不错,写入居然有30多M!
川宇读卡器和十大几的OV内存卡地址都在这儿: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417

网友:
现在读卡器不用晶振了?

网友:
拆个川宇硬封装读卡器,顺便把OV的32g卡用三款读卡器做个测速对比

网友:
确实没见到晶振

网友:
这个金手指不是很容易磨损吗?薄薄的镀一层锡是不是比较耐用

网友:
全是2.0的没什么兴趣

网友:
川宇在读卡器里是不错的品牌

网友:
读卡器,现在基本很少用了

网友:
集成度真高

网友:
我的读卡器四五个了 2.0 3.0都有

网友:
拆个川宇硬封装读卡器

网友:
川宇硬封装读卡器

网友:
以前在狗东买过一张16G的OV内存卡,用两次就坏了

网友:
这个2.0的吧

网友:
川宇硬封装读卡器,好货,不是现在的牛屎。

网友:
个川宇硬封装读卡器,顺便把OV的32g卡用三款读卡器做个测速对

网友:
川宇读卡器还是不错的,不过现在读卡器用的少了。

网友:
川宇的读卡器是不错的品牌,镀锡是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