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QCA9880 双频大功率WIFI模块 COMPEX 3*3 5G速度高达1.3G

楼主(2019-08-17):
                   QCA9880  双频大功率WIFI无线上网卡坛友特价中(限量25PCS),支持OPENWRT!最低只要68元,只限前25名!             Qualcomm-Atheros QCA9880
XB140参考设计
2.4GHz最大21dBm输出功率及5GHz最大20dBm输出功率(单通道)
符合IEEE 802.11ac标准并后向兼容802.11a/b/g/n
3X3 MIMO技术速率达1.3Gbps
MiniPCI-e高速1.1接口
产品类型        无线模块

芯片        QCA9880
无线标准        802.11n, 802.11g, 802.11b, 802.11ac, 802.11a
MIMO通道        3×3
输出功率(单通道)        21dBm
无线速率        1300Mbps
频率范围        2.412 ~ 2.472 GHz, 5.180 ~ 5.825 GHz
接口        1个MiniPCI-e Pin,3个U.FL接头
MiniPCI-e Pin        v1.1
功耗        5 Watts
温度范围        工作:-20oC 至 70oC,存储:-40oC 至 90oC
湿度        工作:5% 至 95%(非冷凝)
认证        通过IC, CE, FCC, RoHS认证

购买请备注“数码论坛”,确认收货晒图+好评,返款40元,购买地址:QCA9880购买地址

同时也有支持QCA9880的路由器,包括MT7621和QCA9531

欢迎大家咨询交流

网友A:
我笔记本感觉网卡接触不良,不知道是网卡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某宝上的店铺名是?

楼主:
直接点购买地址可以进入店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笔记本感觉网卡接触不良,不知道是网卡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换个外置 USB网卡,试试,某宝上不到10元

网友B:
规格是:30*50

接口与msata接口相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规格是:30*50

接口与msata接口相似吗?

标准的52 PINMINN PCI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规格是:30*50

接口与msata接口相似吗?

COMPEX,是国际上有名的一个品牌,国外很多工控机都用这个,并且只需要标准的3.3伏电压就可以,不需要额外的5V电压

楼主:
有需要的我提供这模块的接口定义图

网友C:
可以接台式机的M.2 wifi接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规格是:30*50

接口与msata接口相似吗?

样子一样,接口定义不一样。是mini pcie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接台式机的M.2 wifi接口吗

不能,可以买迷你pcie 转pcie卡插显卡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接台式机的M.2 wifi接口吗

不可以,这是MINI PCI 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个外置 USB网卡,试试,某宝上不到10元

现在是用的外置网卡,就是有点占USB……

网友:
货是好货,

但现在一个几十元不到的不知明品牌的支持无线双频的外置USB无线网卡都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

标价有点 HIGH

坛友们在这里相互转卖都是个人的爱好和兴趣,与变现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用的外置网卡,就是有点占USB……

可以在本论坛的爱淘上淘个一拖N的扩展USB口。

楼主:
COMPEX  苏州康培,算是比较有名的了,国际上都很认可以的,国外很多工控机什么的都用这个品牍,新加坡的公司,这家公司就以无线产品出名,官方价格都是200多一片

网友:
我主板自带的经常连不上网

网友:
引用 楼主:
COMPEX  苏州康培,算是比较有名的了,国际上都很认可以的,国外很多工控机什么的都用这个品牍,新加坡的 ...

和这个盘一样吧

也是工控机上面的,大小。

不过用途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