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拆修一架双桨直升飞机

楼主(2019-08-17):
前几天快递小哥(不,是大叔)送来一架玩具飞机,说是没玩多久掉下来摔了一下就不好用了,看看能不能修。心想摔了一下不好用八成是什么东西摔开焊了,先留下再说。

这应该是市面上除了四轴以外最常见的遥控飞机了吧,共轴双桨直升机

遥控器,3通道或者3.5通道,左边控制油门,右边控制前后左右四个方向

6V供电,背面有六个螺丝首先拆掉

拧掉天线,这个套环是用502粘的

两块板子,小板子上面是电源开关和指示灯

电路板

方向控制,实际上是两个电位器,可以自动回位

油门这边只有一个电位器,而且没有弹簧回位

27M的晶振

白色胶带下面是编码芯片和发射电路

编码芯片磨掉了型号,上面两个三极管一个是945一个是9018

最终找到故障原因是发射管击穿了,没有贴片的只好换个直插的

飞机内部

1300mAh电池,应该是动力电池

控制电路板

14脚的是解码芯片,和编码芯片一样没有型号,8个脚的是接收的信号调制,上面印着SZS-A2,估计也是打掉信号重新印的,qfn封装的应该是陀螺仪芯片,没有查到资料

两个螺旋桨的电机

双层齿轮

架子摔断了,点了点胶

    简单原理:这种直升机叫共轴双桨直升机,也就是同一个轴向上有两个桨在不同的平面。上面那一层的桨连着重锤平衡杆,这样在桨高速旋转的时候,在离心力的作用下保持平衡。
    采用双桨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增加升力,尤其是在转速不太高的情况下,如果使用单桨就要使用高速电机,这样成本就会提升。双桨的另一个作用就是转向,单桨直升机的转向有一部分是靠螺旋桨的倾角,而这种遥控直升机想要做到控制倾角成本就不好控制了。双桨节省了成本但是没法控制倾角,那么就在飞机的尾部增加了一个小螺旋桨,小螺旋桨旋转方向不同会使尾翼提升或下降,这样就可以让飞机产生倾角了,这个用来控制飞机的前进和后退。
    飞机的左右方向是有螺旋桨控制的,两个桨的旋转方向是不同的,控制两个桨的速度差就可以使飞机整体转向,这样就可以控制左右方向了。

网友A:
高手,这是高手啊,不过这飞机竟然用圆柱形锂电池,用软包的重量会轻些,而且这种耗电量应该用不着动力电池吧

网友B:
厂家生产这款的玩具直升机可能成本也就在几十块钱一架,卖出去都是 100多块钱 200多块钱一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厂家生产这款的玩具直升机可能成本也就在几十块钱一架,卖出去都是 100多块钱 200多块钱一架 ...

儿童玩具哪个不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儿童玩具哪个不贵的

贵还好,问题是质量不行,看这做工,能耐用吗。这东西给孩子玩坏的更快

网友D:
讲解得不错。不过没太明白,灰机掉下来摔了一下,怎么遥控器上面的发射管却烧了?
刚看的时候我还奇怪灰机摔了不应该拆灰机么,怎么拆遥控器。

网友:
估计是电机和转轴部分松动,有些会不受控越飞越高不知道掉哪里了,只剩遥控器带回家。

网友:
碰上很多这个飞机,真没想过是怎么实现左右转向的,楼主解惑,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讲解得不错。不过没太明白,灰机掉下来摔了一下,怎么遥控器上面的发射管却烧了?
刚看的时候我还奇怪灰机 ...

可能只是巧合,摔完之后正好就不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这是高手啊,不过这飞机竟然用圆柱形锂电池,用软包的重量会轻些,而且这种耗电量应该用不着动力电池 ...

充满电玩十五分钟就没电了,没有具体测电流,不知道是不是电池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