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ETC电子标签握奇OBU拆解

楼主(2019-08-17):
从汽车上拆下一个淘汰ETC电子标签OBU进行拆解,OBU是北京握奇数据系统有限公司的产品.

网友A:
你这个怎么拆机这么麻烦,我那个拧掉几颗螺丝就打开了~

网友:
拆了还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怎么拆机这么麻烦,我那个拧掉几颗螺丝就打开了~

这个没有镙丝,全是卡扣和粘胶,拆开要麻烦点

楼主:
这个不能用了,在银行销户的,一般情况拆下了,在装上去都要重新激活

网友(2024-09-11):
这东西失效,一般都是电池没电了,可以先晒太阳,还可以在TB上买根充电线,实在不行再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