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支博朗欧乐B电动牙刷

楼主(2019-08-17):
这个博朗欧乐B电动牙刷用了多年,电池老化,充满电撑不到两分钟了。所以拆开换个电池。

拆其实很简单,但是需要一点力气。用大力钳夹紧头部,逆时针稍微拧一下,出现大缝隙后用力向外拔就能打开:

牙刷整体一共就两部分,外壳和机芯,它们之间是用几个橡胶圈密封防水的,这个密封的效果还不错,机芯完全没有进过水,很干净:

机芯前面的塑料套也能轻轻拆掉:

机芯前部是电机和变速箱,后面是无线充电线圈,中间是充电电路板和电池:

尾部充电线圈:

充电和控制电路,看起来很简单,主要有两个八脚芯片:

头部的电机和塑料变速箱,变速箱负责减速和把旋转运动变成往复震动:

用烙铁把线圈的两个焊点焊开就能把线圈和支架往后退下:

拆下的无线充电线圈:

前面还有电池正极焊点和两个电机焊点焊开就能把电路板整体取下,请无视焊点上我堆的松香:

电路板很简单,是单面板:

电池取下来,是5号镍镉电池:

库存里找到一个新的劲霸5号镍氢充电电池,大小和原来的电池一样,2500mAh容量应该比原配电池大多了:

把原装镍镉电池上的镍片拆下焊在新镍氢电池上,没有点焊我直接用的锡焊:

新电池装进机芯:

安装焊好电路板:

机芯插入外壳,插到头,然后再使劲往里一怼就能复位安装好,维修完毕:

网友A:
大神,我买的电动牙刷会自动防电,充满电顶多四五天就会没电,不是电池的原因,知道从哪里下手维修不?

网友:
我买的论坛优惠购里面的,29元的,用了4年了,还没问题,电池也不跑电,18年看到有新型号又买了一个,还是29,还没用过。

网友B:
看来飞利浦的技术好很多

网友:
看来飞利浦的技术先进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飞利浦的技术好很多

确实比飞机家的做工差不少

网友:
我拆的欧乐B怎么只有一只二极管一只电阻呢?

网友C:
镍氢和镍镉电池充放电曲线不一样吧,原件是按镍镉电池设计的充放电电路、这里换成镍氢电池不知道会影响电池容量发挥

网友D:
竟然是普通电机的,我还以为是超声波牙刷呢

网友:
卧槽 原来O了逼是山寨代工的啊 好在还有个三洋伴你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竟然是普通电机的,我还以为是超声波牙刷呢

O了逼哪来的超声波

网友:
我怎么听说拆这个牙刷是用充电座插屁眼后拧开的?楼主也没让看看屁股那边是怎么样的,比头这边好拆还是难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我买的电动牙刷会自动防电,充满电顶多四五天就会没电,不是电池的原因,知道从哪里下手维修不?:smi ...

基本肯定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心灵手巧。。。。。。

网友:
这么辣鸡的 欧了 B ,努力学学飞机家再做产品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镍氢和镍镉电池充放电曲线不一样吧,原件是按镍镉电池设计的充放电电路、这里换成镍氢电池不知道会影响电池 ...

影响不大,镍氢和镍镉很接近

网友:
谢谢分享,我的博朗-欧乐B进水了,电机的金属支架有点生锈,看着不爽,换了只新的机器

网友E:
以为是超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为是超声的。。。

博朗没有超声的。

其实任何厂家也都没有超声的牙刷,飞利浦的那个电磁振动式的是声波的(Sonic),震动频率还是在可听的声波频率范围内。

网友:
电池是损耗件
振动电机这种力度大,但就是刷头不耐用
等牙膏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