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电视比较郁闷的一次维修

楼主(2019-08-17):
海信LED50K20JD,据用户讲,开机越来越困难,我测试发现开关电源多次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能起来一回。不开机时指示灯蓝色,主板(RSAG7.820.5277)各路电压正常,系统处于死机状态。而一旦开机,各功能正常,可正常收看。

不启动时打印信息可过内存,最后显示:内核死机,未同步。由于有时能正常开机正常收看,所以没有怀疑系统问题,于是重做CPU(MT5505)BGA。但是,依然有时开不了,但概率明显降低,开机和不开机大概对半的比例吧。没办法,升级一下系统试试吧。U盘刷机,开机,居然好了,每次都能打开了。

我比较郁闷的是:
1  是不是一开始就是系统问题? 是不是应该先软后硬先刷系统?但为什么有时又一切正常?而且用户说开机越来越困难?
2  CPU是不是真的也有问题?如果没问题,为何做BGA后开机概率提高了?

希望有经验的高手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不懂电视,

不过,修mp3的时候,碰到过类似的,
电源部分的使能端是从cpu给出去的,
猜测,程序有错误的时候,发出的信号出错了,导致电源部分不正常

网友:
虚焊也有可能的哦。

网友A(2021-01-30):
楼主还记得几年前买的那台当时有IPS和TN争议的显示器吗,不知道还安好不?我那台机子已经收起来几年没用了,原因是HDMI接口失效,这是接播放器最常用的接口了,其他接口输入正常显示,拆开看了下想修修感觉没有头绪无从下手,看了贴子知道您是搞维修的,这个该怎么修?hdmi是独立芯片吗?风枪烙铁都有换件还行,就是没有维修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记得几年前买的那台当时有IPS和TN争议的显示器吗,不知道还安好不?我那台机子已经收起来几年没用了 ...

我的一直用着呢。N年前电容鼓包一次,修了。我也也一直用的HDMI,没出问题,只是触摸失灵,也用不到。这几年很少和论坛卖家打交道了,坑太多。

网友:
呀啦嗦那就是青藏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