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请教老师,如何拆解这种家用净水器小龙头?

楼主(2019-08-17):
用久了关不死,滴水。

网友:
把那个柄的头摘下来试试

网友:
要是整个水龙头取下来的话,盆下有固定的螺母。要是拆开水龙头内部的话,看看开关那个长棍是不是单独可以拧下的,是的话拧下来,洞里面有个螺丝,松了以后就可以取下这个手柄

网友:
看箭头,把手对应处有一个塑料卡帽,撬开卡帽有一螺丝。

网友:
不对不对,在台下面,有螺丝的。

楼主:
已修复。上面诸位的拆解方法都不对。

网友:
把手应该可以拧下来,然后可以拿掉盖子。

网友:
有的是直接往外拔

网友(2019-09-27):
是如何拆的,楼主可以说一下

网友:
楼主卖关子啦!
说说呗……

楼主(2019-11-15):
不是卖关子,真的不是上面各位说的那样。
抱歉我刚看到。年纪大了,时间稍久一些就不记得当时是怎么拆开的了。
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