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 LED55EC750US 电视突然变花屏,没有声音

楼主(2019-08-17):
回想起来,电视机故障是有前兆的,前几次出现了遥控失灵,关机再开机,又可以用遥控的情况。
昨天晚上正常播放的时候突然花屏,出现一条条竖条文,且没有声音了。重新开机也一样。

就是这么个情况了。个人分析,既然连声音都没有了,那应该和屏幕没关系。
就是不知道是主板问题,还是逻辑板问题呢。
没有修过电视机,打算自己试试,请各位大佬指点指点。
确认问题后,再拆机给大伙看看。

楼主:
也就过保2个月,这个是计算好的结果么。
屏幕保三年,其他一年。

网友:
逻辑板也是负责屏幕的吧,怀疑主板

网友A:
既然和声音同步坏,逻辑板问题不大,主板的可能性大。查主板各个电压,然后看看cpu有没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和声音同步坏,逻辑板问题不大,主板的可能性大。查主板各个电压,然后看看cpu有没有虚焊。 ...

那之前的遥控失灵,重启恢复也和主板有关吧。

楼主:
更新一下,据家人说花屏的时候声音还是有的,
而且,重新开机的时候屏幕竖线会产生变化。
这样的话逻辑板的问题是不是很大了?

网友:
看型号还以为是LED的,原来只是LED背光,运气太背了。

网友B:
有动手能力的话,先检查电源部分各路电压正常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动手能力的话,先检查电源部分各路电压正常再说吧。

换换板还凑合。检修就不行了。

楼主: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遥控器能实现开关机。启动以后,按左右键,屏幕竖条还会有颜色变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遥控器能实现开关机。启动以后,按左右键,屏幕竖条还会有颜色变化。 ...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开关电源的次级电容都换了,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D:
排线问题?插拔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开关电源的次级电容都换了,不行就换板吧

花屏和电容也有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线问题?插拔一下试试

不太可能吧,电视挂着又不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太可能吧,电视挂着又不动

有啥不可能的,我家42寸海信12年还是11年买的,图画不正常,售后要上门费150元,因为过保配件费另算,嫌贵,自己拆开插拔排线搞定。后来又出现,就橡皮擦擦,涂了点bga焊膏阻隔空气防氧化,从修到现在已经3年了也没出现任何问题。尝试了才知道是哪的问题,不是一句不太可能就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屏和电容也有关系啊?

电容失效供电纹波大,什么现象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可能吧,电视挂着又不动

喇叭 会发声,引起振动;接口也会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啥不可能的,我家42寸海信12年还是11年买的,图画不正常,售后要上门费150元,因为过保配件费另算,嫌贵 ...

好的,你的话给了我很大信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你的话给了我很大信心。

我家电视被小孩拍了,出现偏色的情况,也是拆开重新插拔排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过保2个月,这个是计算好的结果么。
屏幕保三年,其他一年。

报修屏坏了,测出主板自己换,当然先问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