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中兴饭盒改散热,修复开机按钮侧面板

楼主(2019-08-17):
闲鱼收的中兴饭盒,50包邮。
包含主机,遥控,手柄(内部锂电池估计坏了卖家拆了),视频线,电源

到手需要解决的就是修复开机按钮
两边侧板卖家说丢了,只能用亚克力试试修复。

楼主:
侧面板固定采用磁铁吸合,再贴上碳纤维贴纸。
散热风扇有usb处取供电加装温控开关。

楼主:
来个原先厂家的散热图,散热全靠屏蔽罩,就连散热器的导热垫也不装,导致散热器和屏蔽罩有着3mm的间隔,导热靠空气?不得不说英伟达的u就是个大烤炉,没有风冷根本压不住。
操作性比华为6108v9好很多。

网友:
呵呵,那个不靠谱兴
的垃圾作为

网友:
感觉他们是故意设计散热不好的,让你烧坏再换

网友:
看着用料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2020-07-19):
同求包邮赠送倒贴,做工还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