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平板电脑九宫格咋破解 onda VI10

楼主(2019-08-17):
捡了个平板,不知名牌,充电,外接电能开机,九宫格密码,破解不了,那位大师有良方?请帮帮忙,图片

mOde1,V110豪华版,8GB,

、开机图,九宫格。

拆机,主板正面。

屏,屏线。

主板正面,近距离。

这是主控芯气吧?

原装电池,三伯不出容量。主控芯片背面,有一八脚集集,AAc1VA,是存储芯片吗?
敬请各位大师帮帮忙,指点一下,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开关机时同时按音量加或减,很多山货一般都可回出厂设置,

网友:
昂达? 擦边?直接进rec清理数据就没了。全志U扔回垃圾桶是它归宿。

网友:
还是不要算了
毕竟是56年前的老古董了

网友A:
A10的U也就看个小电影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10的U也就看个小电影用了

看小电影都可能卡

网友C:
这属于滑动锁,不是Z就是N,还可能是马扎子,
我还以为是真的九宫图呢,那倒容易了,小学生都能解了,
河洛之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属于滑动锁,不是Z就是N,还可能是马扎子,
我还以为是真的九宫图呢,那倒容易了,小学生都能解了,
河洛 ...

谢谢大师,这方法咋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REC双清

没玩过,不会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小电影都可能卡

能修好的话,没事玩玩。

网友E:
如果不限制图形解锁次数,就多试几个图案看。
如果有限制,试试刷机工具里的图形密码破解,我试过成功的,解了之后平板重启就没密码了。刷机大师,线刷宝等等。
或者试试官方工具。。
前往昂达官网下载对应的固件在电脑上进行刷机操作,把固件包下载到电脑上解压缩之后按照具体的刷机教程来操作,刷机是需要关机进行操作的刷机前的电量保持在50%左右,按住机器的主页键同时短按一下机身侧面的复位孔(RESET)再连接电脑的USB(建议连接电脑主机后置的USB接口)再短按三下电源键。直到电脑上出现提示“是否强制格式化升级”点击"是"松开主页键,直到出现提示升级成功。

网友:
Android2xx的东西了,扔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小电影都可能卡

720P应该还可以的,这货当初就这定位,当然是本地视频,联网就算了,这货WIFI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这方法咋看不懂啊?

嘿嘿嘿,逗你玩,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限制图形解锁次数,就多试几个图案看。
如果有限制,试试刷机工具里的图形密码破解,我试过成功的, ...

没有必要,直到现在的许多大牌子的安卓手机,很多只要进恢复模式,重置一下就解决了,更何况这种古老的平板

网友:
关机后  同时按开机键 和音量-   双清重置就行了,

这是安卓2.3的  双清基本没什么问题

系统太老,也只能播播本地视频了 很多APP都不支持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没有必要,直到现在的许多大牌子的安卓手机,很多只要进恢复模式,重置一下就解决了,更何况这种古老的平 ...

好像旧的系统应该还是进不去,刷机是最佳解决方案,估计现在的刷机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旧的系统应该还是进不去,刷机是最佳解决方案,估计现在的刷机也不行。 ...

是进不不系统,不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