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夏普制式转换器拆解(SHARP AN-200SC)

楼主(2019-08-17):
拆一个夏普制式转换器,这个转换器是80年代末90年初安装地面卫星接收用的,是给电视信号从N制转换为P制或者从P制转为N制,价格不便宜记得报价2000多元,現在完全淘汰了拆开看看有什么利用价值沒

END

网友A:
拆电源和原件还是有用的,那个年代的零件质量都不错,外壳可以用来DI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电源和原件还是有用的,那个年代的零件质量都不错,外壳可以用来DIY

外壳高度太小了

网友B:
元件质量不错,只能当料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件质量不错,只能当料板了

几个固态还不错

网友:
当年的高端货,不错不错

网友:
高端东西,可惜没什么用

网友C:
普通电解而已,这么多年这些电容估计都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普通电解而已,这么多年这些电容估计都废了

的确是普通电解,不过还真不一定废了,鬼子的电容耐用到你难以想象

网友:
看外壳还以为是山寨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的确是普通电解,不过还真不一定废了,鬼子的电容耐用到你难以想象

呵呵,该坏还是坏。只是当年的鬼子货相对耐用点而已。哪个年代有些鬼子货整个批次电容全部坏的也见过,反正那个型号的机器整机电容全换。
玩过日本驰电达HX260的就知道,不换电容的话,离发射板报废不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的确是普通电解,不过还真不一定废了,鬼子的电容耐用到你难以想象

现在有些国产品牌电容性能也是非常不错的,只是厂家是否舍得砸钱去用而已(道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