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USB-C公头 HOST转USB-A公头的线买什么好?

楼主(2019-08-17):
这是老笔记本的一个HUB,输入USB IN是USB-A 3.0公头,另一头到笔记本也是USB-A 3.0
新买的XPS13只有C口,刚好手机附赠的Type-C数据线是2.0的A公头到C头,于是用在这个HUB上连接测试没有反应,换了类似的几根手机线也没有反应
是一定要购买type-c 3.0的数据线才行嘛?还说要求双向?

搜索了一下,有一个帖子楼下有个回复应该和我情况一致:
我有一移动硬盘是type-a接口,原装线两端都是type-a,本来以为找一条普通的type-c线就可以用(就是很多手机带的那种一端type-a,另一端type-c的线)直接接到macbookpro上用了,其实不行,那种线反过来是不能用的,我估计楼主是想找一条这种反过来用的线
- 本文出自“手电大家谈”,原帖:http://www.shoudian.org/thread-1367564-1-1.html
有老哥们懂吗?

楼主:
有大佬懂这个嘛?

网友:
3.0的不知道,但是USB2.0的可以用Type-C转麦克的头子,然后加一个安卓的OTG转接头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