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救。液晶电视无图无声,指示灯也不亮

楼主(2019-08-17):
昨天拿来的 。上电  没图 没显示。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拆开如图。上面12V电源没有。以前没有修过这东西。
版号如图

在网上找到图纸

现在的问题是
1 这个主板要短接5V,才会有12v.电源输出吗。我在这板子上没有找到5V输出。测量输出接口都没有电压。

网友A:
第一步、测量电源板是否有5V输出;有,则查主板方向的5V是否正常,5V没有那就是电源板的副电源故障,副电源电路极其简单,不多叙述。
第二步、指示灯不亮,很大可能性就是副电源5V没有送达,如果电源板有5V,那么检查主板的5V有没有,有5V则继续查5V之后的3.3V、1.8、1.5、1.2各个电压通道有没有。

简单点说,如果5V到主板了,你的指示灯没亮,你换主板吧。

网友A:
你这图片拍的根本没拍到重点。看的难受,自己对着电路图先检查12V电路为啥没有输出,如果不会,那就买块板子吧

网友B:
看的个PS.ON是不是这个脚对地才能开启啊
在一个,12V因为负载重,电压偏高,那半桥经常遇到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测量电源板是否有5V输出;有,则查主板方向的5V是否正常,5V没有那就是电源板的副电源故障,副电源 ...

没有5V输出。这个5V 在那个引脚或接口

网友A:
工作流程是12V到主板,各路降压后工作正常然后通过PS-ON给电源板的PFC控制IC信号,PFC工作后输出390+V电压后,主电源开始工作。看了半天你拍的图,接口只有12V    PS-ON      BL-ON   BL-BRIGHT四个接口,12V输出到主板,主板返回PS-ON开机,BL-ON开背光 ,BL-BRIGHT背光亮度,所以,你先把12V找回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片拍的根本没拍到重点。看的难受,自己对着电路图先检查12V电路为啥没有输出,如果不会,那就买块板 ...

这个主板上电就有12V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流程是12V到主板,各路降压后工作正常然后通过PS-ON给电源板的PFC控制IC信号,PFC工作后输出390+V电压 ...

好的 我这就去看看。

网友:
这个死电视居然12V为主,先测大滤波电容有没有30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的个PS.ON是不是这个脚对地才能开启啊
在一个,12V因为负载重,电压偏高,那半桥经常遇到坏的, ...

他这个应该是通电后电源先在没有PFC的情况下工作,输出12V,然后主板给PS-ON后PFC才工作,同时主板给BL-ON BL-BRIGHT给背光驱动电路。如果没有前期12V,整个就死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的个PS.ON是不是这个脚对地才能开启啊
在一个,12V因为负载重,电压偏高,那半桥经常遇到坏的, ...

看电路板背面应该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正常情况下,电源板单独工作应该是有12V非受控输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主板上电就有12V 吗

不是主板,你得先把电源板搞出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流程是12V到主板,各路降压后工作正常然后通过PS-ON给电源板的PFC控制IC信号,PFC工作后输出390+V电压 ...

如图 变压器tw901输入端330V。和图纸上标的差了很多。没有输出

网友:
图片拍的不全,特别是电源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 变压器tw901输入端330V。和图纸上标的差了很多。没有输出

400V是PFC正常工作输出的电压,你这电压说明PFC没正常工作,继续往前面查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 变压器tw901输入端330V。和图纸上标的差了很多。没有输出

如果0765的第1脚有300V,重点怀疑这个I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 变压器tw901输入端330V。和图纸上标的差了很多。没有输出

RW913  100k的电阻是否变值,这个电阻取值68K-100K,大了电路也不启动。

RW913通过IC的6脚进入,3脚出来给CW902充电,达到12V以上触发内部开关电路工作,电路工作后由W901的4脚输出经过RW909还有个二极管你没有截上来给3脚供电,接管芯片供电,该供电不能低于8V,低于8V后IC就停止工作了。

网友:
PFC是受控于12V的,从1楼1图可以看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RW913  100k的电阻是否变值,这个电阻取值68K-100K,大了电路也不启动。

RW913通过IC的6脚进入,3脚出来 ...

rw913 在路测量 只有29K。我拆下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