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今天测试了一下电子秤电池的工作电压,给铅酸改锂电朋友们参考。

楼主(2019-08-17):
前天发帖,
电子秤铅酸电池改锂电可以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485
(出处: 数码之家)
今天有空测试了一下,用的LM2596s降压模块做电压调节参考。
这几把电子秤都有3-4年的时间了,电池也越来越不耐用,打算买铅酸替换。
但是又想用锂电,减轻重量,增加续航,现在的电蚊拍不都用上锂电了么?

这是第一把电子秤。
奥马,这称买得最早,已经4年了。
质量不错,原配电瓶是旺威。
称的塑料也很好,至今都没坏。也比较省电。

由于原配充电器是dc6v的,所以主板省略了滤波电容和整流桥。
图上的4个14007没有

大电阻是充电限制电流用的

这是第二把称,生意宝品牌,这称的塑料部分非常差,就像是回收料。
充电采用内置ac-dc变压器,当初被商家坑了,买成130元。
ac输出6.3v。

dc输出5.85v,我自己给换了个大电容。16v1000uf。

这称采用贴片元件。

现在用电压模块模拟电瓶。
电压高于4v,显示三格电。

电压高于3.7/8v,显示2格电。

电压高于3.6v,显示1格电。

电压低于3.5v就开始低压报警。

这几把称的待机电流在0.010-0.012a之间。

这是第三把称,红牛品牌,塑料部分材质最好。称也比较好,买得最贵的一把。

这货的芯片居然采用的插脚设计,
cpu坏了还能自己换。

前几天按键不好按,不是单个,而是一排的按键都按不上,
最后发现是排线坏了,淘宝5块买了5根还包邮,卖家是连邮费都不够吧。

换上线

打点热熔胶就ok。

电池都是2015-2016年的了。

3.5v报警
3.6v一格
3.8v两格
4.0v三格
电压调到3.3甚至于3v都能工作,
低于3.3v会字体变暗。
没有电池保护,直至用尽电池里面的电就关机。
看来用锂电是可以直接替换,接上保护板就ok。
用tp4056小板或者tp5100小板做充电使用。

下一步就是买电池换称。

网友:
我之前卖这个,天天自己修,主供电就是一个三级管 7533,

建议用18650 换着方便,电池盒子1.2两个包邮。。。。

网友A:
可以用4056充电保护一体的,固定到里面用手机充电线可以充电,两三块包邮

网友:
好经验,谢谢分享,不用我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4056充电保护一体的,固定到里面用手机充电线可以充电,两三块包邮

4056充电太慢,建议tp5100,2a充电。

网友:
不错,很有借鉴意义的,改锂电有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056充电太慢,建议tp5100,2a充电。

3.3v锂电也耗尽了,此时准度如何!你没试准确称重的最低电压吧

网友:
看着用料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B(2019-09-17):
这两块板子,我都还有存货,
插件主芯片,我也有,
标定我也很熟悉,
传感器我也了解……
现在不干了……不如上班

网友:
改锂电有一年多了 我的是50块钱买的二手称 到手电瓶就不行了 4v的 低于2.8报警 塞了4并联的长江20650 足一万mah 还加了光伏板 无奈室内晒不到多少太阳 充满用3个月左右 夏天长些 冬天短些 也没加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块板子,我都还有存货,
插件主芯片,我也有,
标定我也很熟悉,

卖我一块板子,其中有块板子电压检测不准,每次开机都是乱跳,其他称,电压检测挺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我一块板子,其中有块板子电压检测不准,每次开机都是乱跳,其他称,电压检测挺好的。 ...

淘宝先找找看,不行再说

网友(2020-02-17):
可以直接替换18650加一个1.6元的保护板       因为只有2根线不能用那种充放一保护板   充电器的话不能用原装的  原装是6v供电会把电池充坏   弄个4.2v   5.5*2.1dc充电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4056充电保护一体的,固定到里面用手机充电线可以充电,两三块包邮

我问一下一体保护板 得接四根线  电子秤只有2根线  像你这样改就得再接个充电模块 麻烦  想利用原来的接口加个保护板就可以了  充电器用4.2v   5.5*2.5dc口就行

网友C:
电子秤主板3.3V就能工作。调整下电压采样电阻,换锂电也可以提示电量高低报警

网友(2020-05-30):
你好
电压低压3.6报警怎么调整为低压3伏报警

网友(2021-01-15):
引用 网友C:
电子秤主板3.3V就能工作。调整下电压采样电阻,换锂电也可以提示电量高低报警 ...

小白不懂怎么换

网友(2022-11-01):
改锂电这想法不错,改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