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TSOP开卡,颗粒不识别

楼主(2019-08-17):
记得TSOP是不需要搞跳线的?但我的颗粒焊上去不识别,换了几个颗粒都是同样情况,焊功肯定无问题。把颗粒取下来,开卡工具能识别到盘。请问是颗粒有问题还是板有问题。
颗粒是正宗金斯顿拆下了来的,打算移这块板上开卡用。

楼主:
这是10K电阻,装下,拆下问题都一样。

网友:
其他空盘N多连锡的脚,电源都给短路了,还识别P啊

网友A:
这个板子你上INTEL的颗粒需要拆掉FLASH右边的两颗电阻。贴上F的都要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你上INTEL的颗粒需要拆掉FLASH右边的两颗电阻。贴上F的都要拆。

非常感谢,这两天查资料也是说要拆8个电阻具体不知道是哪里的电阻,你这么一说估计就是你讲的这个。这8个电阻都是0欧。明天试试看。

顺便问一下TOGGLE跳线,上图方框两个电阻都是10K,请哪一个是TOGGLE跳线,我该拆哪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两天查资料也是说要拆8个电阻具体不知道是哪里的电阻,你这么一说估计就是你讲的这个。这8个 ...

Toggle不写在板子上了么?就在你红框的最右侧(靠近主控)。有一个箭头指向Toggle,上面没有贴着,如果贴Intel颗粒,这个不需要焊接,所以目前没有焊接就是正确的(前提你得确保颗粒真得是Intel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ggle不写在板子上了么?就在你红框的最右侧(靠近主控)。有一个箭头指向Toggle,上面没有贴着,如果贴 ...

谢谢,我还真没注意。我这些拆机颗粒都是金斯顿SF2281上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你上INTEL的颗粒需要拆掉FLASH右边的两颗电阻。贴上F的都要拆。

8片闪存,坏了两片,目前48G,请问能不能开成48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