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卧室灯不亮了。

楼主(2019-08-17):
旧的是U型的,不知道怎么拆下来。
新的灯倒是早就买了,也是在论坛上买的。
现在不知道怎么安装上去。
有拆修经验的朋友,请支个招,先谢谢啦!

网友A:
拔!!!
垂直向地,按着点儿电源模块,省得两半儿了,

或者你去网上搜搜灯管的型号,
找到灯管的图片一看就明白了,

话说你这卧室灯也太小了吧。。。

网友B:
灯管端头塑料方块下面是接插件,用力向下就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
垂直向下,按着点儿电源模块,省得两半儿了,

使了挺大的劲,就是下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管端头塑料方块下面是接插件,用力向下就拆开了

谢谢回复,我再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使了挺大的劲,就是下不来。

把能看到的螺丝都拆了,然后往下用力扯,大力出奇迹

网友:
线接头那松开,原来的灯盘转一下就都下来了,拿下来想怎么装卸都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了挺大的劲,就是下不来。

仰着头不好用力的话,
可以把端子上的螺丝松开,抽出电源线,
顺时针转一下底座,把底座从天花上写下来,

拿在手里端详一下,
看一下侧面,就明白咋拆了,
这是底座,

其实这结构设计有点儿问题,那卡子装上去以后是完全挡在里面的,
碰上卡得紧的,就只能大力出奇迹了,

这是拆下来后的另一面,

网友D:
有专门的led灯盘卖的,将旧灯管和镇流器拆下来,接上220伏就可以用,最后将灯盘吸在旧灯罩的铁底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仰着头不好用力的话,
可以把端子上的螺丝松开,抽出电源线,
顺时针转一下底座,把底座从天花上写下来,

谢谢啦,刚刚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能看到的螺丝都拆了,然后往下用力扯,大力出奇迹

这个方法实际实用,我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专门的led灯盘卖的,将旧灯管和镇流器拆下来,接上220伏就可以用,最后将灯盘吸在旧灯罩的铁底盘上。 ...

嗯,是这样子的。我也是刚刚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
垂直向地,按着点儿电源模块,省得两半儿了,

9平米的次卧。

网友E:
不用拔了,拆掉螺丝镇流器和灯管一同拿下来了,然后换灯板上去OK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拔了,拆掉螺丝镇流器和灯管一同拿下来了,然后换灯板上去OK

对,就这么弄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