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锂电钻电池问题 求助

楼主(2019-08-17):
各位大神,小弟有一个充电钻。电池摔了一下,不通电了,拆开电池发现,有一个电池焊点开了。后来用烙铁焊好装上,还是不转。电钻没问题,换另一个电池没问题。只是轻轻地摔了一下,电池壳都没事,就摔开一个电池引脚,自行焊好但还是不行!望大神们不吝赐教!

网友:
先充一下电再试试

网友A:
断电了,充电激活下保护板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了,充电激活下保护板应该就可以了

这个具体要怎么操作呢

楼主:
充不了电,查到充电器上。绿灯也就是提示充满状态!

网友:
有道理,冲下电看看。不行 用表量一下电压, 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摔断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好歹拍张图大家看看啊,焊没焊好,电路问题啊大家看了才好回答啊。

网友:
估计是摔了一下,焊点脱开了,碰到其它地方了,直接短路了,要么把NTC烧了,要么把保险管烧了。

网友:
测量有输出电压吗

网友:
大概需要激活,也有可能电路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