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炬为阳光USB表改绿屏和USB正反插

楼主(2019-08-17):
为什么要叫阳光USB表,因为再好的彩表太阳底下全瞎
只有阳光表正常显示

室内的显示效果

因为这种背光习惯绿色,就准备改
这种表很好撬开,屏幕下面的盖子可以慢慢打开

直接扣掉原来的灯,换上新的

测试,效果还可以

换上新的USB头

背光开启工作电流0.00339A

背光开启工作电流0.00143A

屏幕排线漏光,拿胶带一贴

暗处显示效果

阳光下显示效果

这次电流精度没什么问题

网友A:
这不就是最早诺基亚手机那种屏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最早诺基亚手机那种屏幕吗?

就是当时按诺基亚习惯的绿屏

网友:
单色屏而已…我还以为啥高科技…用在u表上不错,就是led太耗电了,最省电的是那种不带背光的段码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