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0-10V电压控制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什么原理?

楼主(2019-08-17):
   经常看到网友改可调电源基本都是用旋钮来调压,但也见过用0-10v或0-5v电压来控制输出电压的,请问后者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电压比较器
输出电压经过电阻分压,与基准电压(可调)比较,然后控制调整管或者经光耦控制驱动IC。

网友:
数控pwm
到0v肯定不会是线性了

网友:
这调压原理,就是用输出电压与参考电压比较,通过负反馈,使输出电压(经分压后)与参考相等。参考电压可以由电位器产生(模拟式),也可以由数字电路(单片机PWM得到,也可以由DAC得到),反正就是一参考电压。

网友(2021-02-06):
那可能是改的基准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