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路由 最起码20台设备同时在线

楼主(2019-08-17):
要求嘛就是最起码20台设备同时在线,网速不能慢最起码要10m每秒,要支持酸酸乳什么的,功能不能少

网友:
楼主没有说预算,
大家尽管挑贵的说!

网友A:
newifi3,500MB内存,usb3.0:biggrin:

网友B:
AC86U你值得拥有

网友C:
没有预算,只能哈哈哈哈
i9 9900K + Z390itX +256GSSD+16G+ X710DA4
系统嘛,定制一个路由器系统,降个档次,LEDE, RouterOS把

网友:
华硕GT-AX11000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预算,只能哈哈哈哈
i9 9900K + Z390itX +256GSSD+16G+ X710DA4
系统嘛,定制一个路由器系统,降个档次 ...

预算在3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wifi3,500MB内存,usb3.0

哪家店靠谱呢新3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86U你值得拥有

没钱,,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哪家店靠谱呢新3

新3你还是不要玩,2.4G无线不稳定,5G的话还行。加钱买K2P或者K3吧,这样会好一点。

网友E:
感觉这点要求优酷路由宝就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3你还是不要玩,2.4G无线不稳定,5G的话还行。加钱买K2P或者K3吧,这样会好一点。 ...

k3多少钱,感觉k3要不是太贵就整了

网友F:
k2p 刷固件  你这个要求能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F:
k2p 刷固件  你这个要求能满足

k2p哪家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点要求优酷路由宝就办了

路由宝?哪家我去看看

网友G:
对一般用户来说,拿现成的用,不折腾,才是首选!直接去买华硕、华为、网件这种品牌就可以了。全是有线设备,还是全无线?还是有线无线各半?几个房间?多大面积?什么样的网络布置都不知道,很难推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一般用户来说,拿现成的用,不折腾,才是首选!直接去买华硕、华为、网件这种品牌就可以了。全是有线设备 ...

2个有线其余无线,240平6房间不算客厅秋叶原7网线,路由器猫走的集中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