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屏号HM215WU3-100 白屏维修

楼主(2019-08-17):
   测5大电压都不对。查阅资料全无。购买ER=丝印,型号RT6801GQW直接换OK

  铝 箔做保护

换上OK

屏号

网友A:
厉害了……我风枪从来没吹开过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我风枪从来没吹开过零件

多练练就可以啦,这个是过程谁都必须经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练练就可以啦,这个是过程谁都必须经历。

哎~~~板子都吹黄了,都吹不开。
我以前的同事拿贴膜风枪都能吹芯片

网友(2020-02-27):
楼主发图应该发全一点,都看不到你换的这个元件的图,也看不到你换的这个元件是在哪个板子上,不便于学习啊

网友(2021-09-22):
学习一下大侠操作

网友(2024-01-24):
这个IC更换之前VGH测试的电压是多少?我现在一样的屏,VGH电压只有3.5V左右,测试点附近电容都没短路的,参考你的买了个RT6801GQW准备更换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