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什么简单电路保护手机锂电池?

楼主(2019-08-17):
我用一个手机锂电池给一个时钟供电,手机锂电池同时通过一个太阳能板来充电,用了几个月,都好好的,现在夏天了,坏了,我猜测是太阳能板在夏天阳光充足下充电,输出电压偏高,导致锂电池损坏
太阳能板是6V 4W的,是闲鱼上买的气泡板,阳光充足时可能会达到将近7V,我只用了一个二极管给锂电池降压,加二极管也是为了防止电流倒流
我想给充电电路增加一个LM7805稳压电路,各位觉得如何?如果天气不好,阳光不足,太阳能板输出电压达不到6V,7805是不是就无输出了?

网友:
你需要充电管理电路

网友A:
锂电池直接拿5v去冲?至少拿个tp4056去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直接拿5v去冲?至少拿个tp4056去冲

手机锂电池自带保护板,TP4056好像输入电压也不能超过6V的吧?

网友B:
TP5100可以十几V输入

网友C:
7805我记得好像输出端和输入端要差2-3V的电压才能正常工作,也就是说输入最少要7V左右才能工作。换个压差低点的把。
你的锂电池没加保护板么?

楼主:
稳压管不支持大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7805我记得好像输出端和输入端要差2-3V的电压才能正常工作,也就是说输入最少要7V左右才能工作。换个压差低 ...

是的,7805也不能用,有时候阴天太阳能板输出不到5V,虽然4V多足够给锂电池充电了,但是7805不工作也白搭,锂电池是有保护板的,但是保护板也是容易坏的东西,保护板也不支持高电压输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7805也不能用,有时候阴天太阳能板输出不到5V,虽然4V多足够给锂电池充电了,但是7805不工作也白搭 ...

4W的话,电流也不大,不行你就用稳压二极管或者用三极管做个并联的稳压电路吧。就是电压过高的时候通过二极管或者三极管把过多的电流消耗掉。

网友:
431加三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稳压管不支持大电流吧

431三极管扩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5100可以十几V输入

这个TP5100充电模块价格不便宜,TP4057也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