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戴尔外星人笔记本电脑简单拆卸(Alienware 15)

楼主(2019-08-17):
一台外星人笔记本电脑,突然出现不能开机的故障,通电后黑屏,键盘灯亮,风扇间歇性启动、停止,故障原因不明,简单拆开看了看,显卡和CPU都是焊在主板上的。。。擦!
这台电脑很好拆,基本属于见螺丝就拆的类型。键盘这块有卡扣,祭出大拇指指甲就轻松拿下了。

这玩艺儿挺沉的,在笔记本电脑里,我只见过三防笔记本电脑有这份量。不过估计用这笔记本的也不怎么讲究便携性

开机黑屏,没输出,外接显示器也没信号,应该排除显示屏的问题

四五年前的产品,记得外星人系列是戴尔的游戏本

以前拆过一个外星人系列的,型号忘了,但那个的显卡和CPU可以更换。我以为这个也可以,打算替换检查CPU是不是有问题,谁知拆开一看,麻个蛋。。。凉了。这货根本没打算给用户自行升级啊。

电池一左一右,容量很一般,考虑到这货的耗电量,内置电池可能就是停电关机保存数据用的。

内置无线网卡是粘上去的,旁边预留有两个固态硬盘接口

内存条取下可以看到BIOS复位触点,尝试过复位BIOS,还是无法开机。

问了戴尔售后,开价4K换主板。。。这价格,如果是我自己的,还是拆成零件算了

网友A:
骂了隔壁的,现在高端笔记本都焊死CPU了,都没得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骂了隔壁的,现在高端笔记本都焊死CPU了,都没得折腾了

应该是短路保护了, 既然黑屏,很可能是显卡或U的供电有一项出现短路,用万用表测一下dc dc mos管是否有短路就行了,然后替换之

网友:
X宝上本本维修店很多

网友:
硅脂都干成砖了。。。楼主卖配件吗

网友:
拆成零件卖吧~~~

楼主:
这个本子不是我的,想买拆机件的坛友不用私信了
我猜测的故障原因可能是:
1、如楼上坛友所说,主板上某处零件短路或者开路,保护了
2、内存模块有问题,替换过内存条,其他正常的内存条装上去,第一次开机都报错,内存条本身是好的
3、显卡或者CPU有问题,但这玩艺儿没法替换检查
不管哪个原因,都超过了我的能力范围
朋友的机器,修不修、怎么修我说了不算

网友B:
看着挺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挺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你是真滴6,什么玩意都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这个售后太黑了.

一次维修费,都够买一台,质量不算差的了.

网友:
前几天收了个联想G450,开机不亮屏幕,检查是USB插口坏短路,更换后正常,有些故障是千奇百怪

网友(2019-10-29):
找个靠谱的店家维修下吧,扔了可惜

网友(2020-03-03):
引用 楼主:
这个本子不是我的,想买拆机件的坛友不用私信了
我猜测的故障原因可能是:
1、如楼上坛友所说,主板上 ...

带着内存和硬盘开机,如果键盘大小写可以切换,应该是独立显卡挂了

网友(2020-07-07):
拆成零件卖吧~~~就卖给我吧

网友:
老老款 18年有个朋友13寸 1000收了 卖了1800

网友:
找笔记本维修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