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小姨子的台灯,怎么修啊?

楼主(2019-08-17):
小姨子的台灯,看起来高大上,USB充电口掉了,交给我,不敢搞坏了,大家帮我看看怎么拆?

端口上的盖子撬开没有东西,是空的。

看来只有这个销钉样的东西了,但是砸不动

这个封头是粘上的?

网易严选的,小姨子很喜欢这个灯,不能搞坏了。。。

网友:
发小姨子的照片出来就告诉你怎么拆

网友:
估计是插入用力过猛造成的,以后轻点插

网友:
反复插的太频繁了,以后插着就别取了

网友:
拆开,补焊USB插座就好

网友:
如果灯那个块是一体的管状的,就只有橇两端的,有缝就撬就对啦。

网友:
灯板面应该能撬开  猜的!!

网友:
见缝插针啊

网友:
可惜了这个小姨子   的灯了,脸都被你拆花了。如果我觉得应该从前面下手。

网友:
有想法就买个新的就修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下,还是修理小姨子爽快些 。。。。。。

网友:
那充电口是谁给插坏的

网友:
严选的玩意质量都很差

网友:
先修小姨子啊

网友:
干脆买一新的算了。

网友:
这个是故意弄坏的吧,好明显的暗示啊。

网友:
我想看avi,懂我意思吧

网友:
把小姨子修好就行了,修啥台灯!

网友:
这种涂漆的东西,先贴上透明胶,然后再撬,想着小姨子……用力,再用力,这就行了。

网友:
修理小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