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能研充电器可靠吗?

楼主(2019-08-17):
接触电动工具大半年,开始自己制作电池包,陆续入手了内阻测试仪和点焊机,现在想买个能测电池容量的充电器,网上见到这个牌子貌似还行,一个充电器卖两百块钱应该不会差了吧(主要是也不知道哪有更便宜的)?有经验的大神们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多功能的可靠性一般吧

网友A:
感觉放电测试比充电测试准,厂家给的容量都是放电测试的。而这种充电器的放电功率又不是太高,测试会时间长些,精度多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放电测试比充电测试准,厂家给的容量都是放电测试的。而这种充电器的放电功率又不是太高,测试会时间长 ...

是的,看介绍是放完电再充满,记录的是充电的容量。放电是1A

网友:
没用过这么高级的,论坛魅色双槽够我用了

网友B:
最便宜的可以买ZB206,或者EBD M05,也可以买ic9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便宜的可以买ZB206,或者EBD M05,也可以买ic99

高人!!!我看了看都是好东西,可玩性高,立马下手

网友:
一个USB负载加一个USB表不到100,电池盒几块钱

网友C:
按钮说明为什么不能印刷成中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钮说明为什么不能印刷成中文的???

洋文显得有档次吧,而且据说配的说明书也是洋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便宜的可以买ZB206,或者EBD M05,也可以买ic99

我已经买了ZB206,设计这个板子的大神确实流弊!不过当我看到EBD后,觉得测容量似乎这个更快更合适吧??再就是某宝上EBD价格怎么从80到180都有,是神马情况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买了ZB206,设计这个板子的大神确实流弊!不过当我看到EBD后,觉得测容量似乎这个更快更合适吧?? ...

看你放电需求,我买的EBD A20H到手300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人!!!我看了看都是好东西,可玩性高,立马下手

206是入门级,最便宜的,我推荐都是入门开始,然后慢慢升级

网友D(2020-07-17):
这种精度一般般了,不够爱克斯达VP4Plus18650锂电池充电器好用了

网友(2022-01-03):
引用 网友D:
这种精度一般般了,不够爱克斯达VP4Plus18650锂电池充电器好用了
...

能研BC3100与爱克斯达VP4Plus,价格分别是多少,差价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