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LED32K200突然有声无像

楼主(2019-08-17):
12年在奶茶东买的海信LED32K200液晶彩电。今年突然就有声无像。有背光。

型号

液晶屏

主板

电源板

故障现象,有声音没画面。
败家宝买过一块主板换上去一样的故障。退了!
网上能找到的资料不多。
逻辑板是集成在主板上的。
有点怀疑电源板,但是网上没查到电压关键值、求各位大神指点。
@衡水家维

放两个月后再开机。看了四五个小时后又突然有声无像。

网友:
电源板问题不大,这种情况你应该测一下屏供电各级电压。

网友:
这玩意真帮不上忙,建议换板子

网友:
换电源板吧,我遇到过一台同样现象的

网友:
查电源板有没有怀孕的,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A:
cof问题居多,你这蓝屏现象刚开始是不是泛白后慢慢变蓝?

网友:
这个电源板常见电容怀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f问题居多,你这蓝屏现象刚开始是不是泛白后慢慢变蓝?

请问cof问题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cof问题是什么问题?

COF就是连接屏幕和屏边板的哪几条黄黄的像排线一样的东西,这东西要压屏机才能拆装,所以如果COF坏的话在电子爱好者和普通维修店基本等于是判死刑了。